keil烧写(flash)cortex M4如何配置

楼主:
大侠们,
第一次使用cortex M4芯片(飞思卡尔K40X256)
不知道如何配置,错误如图:

错误

错误

应该配置的地方,不知道如何选择

应该配置的地方,不知道如何选择

网友:
根据自己的芯片,选择相应的选项,比如,我的芯片是LM4F232,那么我选择的是:

LM4Fxxx 256KB Flash

选择后,确认后,再烧写,就没有问题了,正好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后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