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静态电流

楼主:
我在看一个数据手册,里面说到运放的静态电流,请教一下,运放的静态电流是指什么啊?我只知道三极管放大的静态电流

网友:
仅仅是通电了,但是没工作时期的电流,没有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
运放的静态电流指运放的状态为稳定时自身消耗的电流,这里的稳定态是指运放内晶体管的工作状态不发生改变且不计负载的电流消耗,2楼所言则不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chunyang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