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在Quartus II8.0中如何自定义UDA1341TS芯片的 ...

楼主(2011-05-23):
谁知道怎么在Quartus II8.0中如何自定义UDA1341TS芯片的L3接口核
在Cyon II中的EP2C35F672C8下 利用UDA1341TS进行音频读取回放的项目。求助
芯片
项目
接口
如何

网友A:
你是不是要在QUARTUS8.0中移植NIOS CPU软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是的。

网友A:
这个就找参考教材好好琢磨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