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之旅同学LM3S811系列学习笔记和DIY示波器之USB选型和简介

楼主:
  为了能够实现USB通信,需要选择一款通用的USB接口芯片。既要考虑价格,又要考虑资料是否丰富以及购买是否方便,梦之旅同学初步考虑CY7C68013PDIUSBD12芯片,但由于受限于LM3S811接口的速度限制和CY7C68013之间的通信速率限制,另外加上价格等因素,梦之旅同学最终决定使用PDIUSBD12芯片。PDIUS-BD12这个名字比较长,简写为D12

   PDIUSBDl2芯片是荷兰菲利普(Philips)半导体公司的一颗通用USB接口芯片。它支持USB2. 0的全速模式(12 Mb/s),具有软连接(soft connect)功能和数据流指示灯(good link)

它使用8位并行的数据口与MCU连接,数字引脚兼容5V逻辑电平;内置3.3 V稳压器,可直接使用5V电源供电,也可使用3. 3 V电源供电;内置PLL(锁相环),外部使用6 MHz的晶体作为时钟源。除了端点。,它还有两个额外的端点,每个端点都具有输人和输出端点。其中,端点。和端点1支持最大包长16字节;端点2普通模式下支痔最大包长64字节,端点2还支持等时传输模式;单向时支持最大包长128字节,双向时支持最大包长64字节。PDIUS-BD12S028TSSOP28两种封装。S028封装的货较少,所以我们的板子上使用的是TSSOP28封装的。它的体积和引脚间距都比较小,焊接时稍微麻烦一些,如果焊接较熟练,也是很容易焊接的。

  原理图等明天上传,另外有一个建议,由于LM3S811的板子的扩展外设太少,特别是OLED被TI太监掉了,所以大家都想弄个1602或者12864液晶显示屏,还有ad接口直接用引脚也不好采集,所以我想把这块USB板子集成12864和1602的接口,另外把ad弄出来,做成接线柱的形式,大家意见如何,其他IO口我也会扩展开来,就是把板子引出来的40个引脚弄出来供大家用,加上相应的接口,大家意见如何

网友:
这个芯片,也是圈圈教你玩转USB那本书里选的芯片

我想可以成功系数大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确实也是,因为CY7C68013与stm32之间没有直接通信接口,只能通过模拟其他通信协议,我以单独用过CY7C68013而已。

网友:
我推荐一个液晶显示器

Nokia 5510模块或Nokia 5110模块

相对于1602来说 接口简单 价格相当 甚至更低

相对于12864来说 接口依然简单 价格便宜很多 显示稍小于 12864

简单介绍一下Nokia 5510

    需要 6个普通IO(如无需背光控制只需要5个IO)

    数据传输采用 SPI接口

    显示分辨率为 84 * 48

优势:

    价格便宜 15元左右/个模块

    模块自带刷新(即数据发送给模块之后,模块内部有振荡器,自行刷新,只要有电,数据将一直显示。可以只更改部分数据,控制类似12864)

    工作电压 3.3V  通信IO可直接与 TTL接口相连

    功耗更低 比12864 1602都低

    占用IO口更少

缺点:

    不带字库。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好,继续咨询意见

网友:
围观哈哈哈,现在只能做场外支持了嘿嘿

网友:
建议先用串口做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usb对我来说没有问题,呵呵,看其他成员意见

网友:
版主同时在做两个实验板项目啊?怪不得那么忙,向你咨询ZigBee的事一直没有回复呢,呵呵,可以理解。
12864可以串行编程的吧,好像最少也只要五根线和单片机相连,相关的驱动和例程也都比较丰富,显示效果个人感觉也不错,就是贵了点。我的那个ZigBee项目里就是用的蓝屏12864做显示器的,配合字模软件可以显示任意字符,很好玩的,我就做了个我们学校的logo让它显示的

网友:
对于D12来说, 它支持USB2. 0的全速模式(12 Mb/s),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据我了解,D12应该是飞利浦的usb1.1协议芯片吧,这句话的意思是芯片向上兼容2.0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而且提个小小的建议啊,D12的速率实在是太慢了,现在社会在发展usb2.0已经非常成熟了,并且usb3.0都已经推出了,为什么我们还要选择usb1.1的芯片呢,我建议虽然麻烦点,但是还是应该选择CY7C68013这款芯片,毕竟学电的应该跟着器件走嘛,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12864是有串行编程的,呵呵,雨夏的那个例程用的就是串行编程。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好,由于受制于LM3S811的IO速率,如果用CY7C68013,只能模仿其他协议,大概速率只能达到10多K到100K左右,听下大家建议,如果觉得为了方便学习,用CY7C68013也行,我是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usb2.0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全速,也就是12 Mb/s,一种是高速,也就是480 Mb/s,这个确实是usb1.1的芯片,呵呵,欢迎提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那个ZIGBEE没看到,呵呵,因为我qq群较多,我一般都用免打扰方式,所以一般信息都不会留意,如果还有需要,我会找那个项目相关方面资料给你。

网友:
这个继续鼓励大家提意见,由于现在还没统一意见,原理图暂时不上传,免得见笑,这个星期内做决定,

网友:
5110这类液晶不错,主要是价格便宜,12864太贵了,不过12864面积大,能描述更详细的点。

你这个系统没扩展内存么,存储深度是否足够?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后面才用到,扩展内存,我看要用fifo,内存的话,我觉得最终采集速率可能达不到太高。

网友:
芯片速度还是不够快,很难达到更高速度

网友:
这个型号现在基本确定,就用ch375或者ch376,现在先等芯片,初步实现固件,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可能要准备考试相关东西,具体时间到时候安排,由于之前用过ch375,所以固件相对不难,呵呵,多谢大家关注。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12864的程序啊,能贴上来看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