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4051模拟开关的一个问题

楼主:
MAX038:信号发生器 可以产生各种频率的正弦波
               F0=Iin/C
               输出信号频率=IIN引脚输入电流大小/COSC引脚电容大小
MAX541:16bit DA 调节MAX038 IIN的输入电流大小 来改变输出信号频率
CD4051:模拟开关  电容选择
软件经过模块化测试没有问题 MAX541部分没有问题
问题:使用CD4051进行电容选择时 MAX038没有信号产生
        去掉CD4051 改换成一个电容直接连到COSC引脚上 MAX038有信号产生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MAX038无信号输出

MAX038无信号输出

MAX038信号输出正常

MAX038信号输出正常

网友:
4051之类的模拟开关内阻太大,相当于串了一个电阻在电容上,当然会有影响了。楼主的应用应该考虑采用低导通内阻的MOS管来切换。

网友:
4051适用于信号通/断。双向导通,有导通电阻;导通电流有限制,信号电压有限制。

4051像一个开关,但是有内阻,5V时在300~600欧之间,电压升高可以变小,电压升高还可以缩短导通时间.

从手册上的数据看

RON  “ON” Resistance (Peak RL = 10 kΩ )
VDD-VEE =  5V:270欧姆 ΔRON = 10欧姆;
VDD-VEE = 10V:120欧姆 ΔRON = 10欧姆;
VDD-VEE = 15V: 80欧姆 ΔRON =  5欧姆;

 CD4051使用的6个要点 1、使用单电源时,CD4051的VEE可以和GND相连。 2、强烈建议A,B,C三路片选端要加上拉电阻。 3、CD4051的公共输出端不要加滤波电容(并联到地),否则不同通道转换后的电压经电容冲放电后会引起极大的误差。 4、禁止输出端(INH)为高电平时,所有输出切断,所以在应用时此端接地。作音频信号切换时,最好在输入输出端串入隔直电容。 5、模拟开关是有内阻的,只适合小电流小电压 6、电源电压要远高于信号的动态范围

从你这个电路,我认为你应该选择MAX4851,电源范围为+2V至+5.5V, 3.5Ω/7Ω导通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两位指教 我现在才明白是导通电阻太大的缘故 我串联一个10欧电阻来模拟导通电阻 结果有信号发出 串联一个100欧的电阻 结果无信号发出 我现在选用了一个max4617 正在测试中 低导通电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完蛋了 我查了一下 MAX4617的片子写的5V供电时候 Ron 10欧 结果买来测试 还是不行 我这回可悲剧了 严重影响我进度啊。。。麻烦leang521帮我分析分析 这是为什么啊 悲剧大了
我用电压信号接在输入口 输出口可以有信号 但是把电容接在输入口 max038的输出口可没信号啊 都是杂波

网友:
那就没办法了。你的这个是灵敏度问题,不是那么好解决的。或者你用MOS管会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那些论文里用max038的时候都用cd4051 也不知道那些写论文的怎么弄的
老师还让我继续调 这都是硬件问题了 还能怎么调?黔驴技穷了。。。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没用过,不过大概看了下手册,我觉得还是导通电阻的问题,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COSC端得波形。

网友:
可以用一个mos管代替这个开关,mos管的导通电阻只有mΩ级别的

网友:
不好意思,才看到问题,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