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_hw_interrupt_install在ads1.2下出错

楼主:
void rt_hw_interrupt_install(int vector, rt_isr_handler_t new_handler, rt_isr_handler_t *old_handler)
{
        if(vector < MAX_HANDLERS)
        {
                if (*old_handler != RT_NULL) *old_handler = isr_table[vector];
                if (new_handler != RT_NULL) isr_table[vector] = new_handler;
        }
}
我在ads编译调试2440的程序时发现,当你这样来调用时:
rt_hw_interrupt_install(INTUART0, rt_serial_handler, RT_NULL);

(*old_handler != RT_NULL) 条件会成立,因为这时候0地址是被mmu映射的0x30000000。
其值是0x3000000里的reset跳转指令。
于是0x0地址会被赋予isr_table[vector]的值,0x30000000的指令被改变了。
用qemu+gcc做仿真调试,(*old_handler != RT_NULL) 是不成立的,mdk没有试验过。
我想也许是编译器不同做成的吧!
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改一下这个函数,让它能适应这个情况。目前我直接把所有*号都去掉了用。
反正我的程序里没有用过返回的oldvertor,都是给进去的RT_NULL.

网友:
直接用qemu调试ads出来的代码,也会改变0x0的指令值,比较了一下,gcc和ads编译出来的指令确实是不同的,这个是ads出来的指令
        112                        if (*old_handler != RT_NULL)
-        0x30006584        :                ldr        r3, [r2]
-        0x30006588        :                cmp        r3, #0
-        0x3000658c        :                beq        0x3000659c
gcc编译出来是这样的
-        0x3000987c        :                ldr        r3, [r11, #-16]
-        0x30009880        :                ldr        r3, [r3]
-        0x30009884        :                cmp        r3, #0
-        0x30009888        :                beq        0x300098a0

网友:
我想if (*old_handler != RT_NULL) 能否改成
if (old_handler != RT_NULL) ,其余不改。
如果用户传入一个非null的指针,则表示它想取回old_vertor.
如果传入的RT_NULL,这个判断仍然成立。

网友:
恩,有道理的,这应该是个bug,多谢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