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cb设计的一些困惑

楼主:
初学pcb不久,虽然看了不少书,但是发现还是有很多困惑。所以来向各位求助,十分感谢。
现在用的是AD6.9的pcb设计软件。
1.在画原理图时发现有很多元器件库中没有,之前的版本才有。后来发现protel之前版本的库有很多种,ddb,schlib,pcblib。AD好像就看见了intlib集成库,那那些库能导入到AD中用吗?
2.关于器件引脚的属性,像TYPE,owner ,show这几个不是很懂。type 有passive input,output等等,不知道这些用在什么情况下。看了一些网上介绍 passive 一般的默认的选择,当引脚悬空编译不会提示错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show属性取消,那实际的元器件是不是就没有这个引脚了,还是只是在原理图中不可见。owner 就不是很懂了,看到一张原理图,con192的 被分成4部分 2*24 +2*72的 ,每一个单击看属性 发现这owner属性 根据192个引脚被分成4部分 :1,2,3,4.

网友:
元件没有的就自己画.

网友:
protel的库是可以导入到ad6.9的

网友:
1.在画原理图时发现有很多元器件库中没有,之前的版本才有。后来发现protel之前版本的库有很多种,ddb,schlib,pcblib。AD好像就看见了intlib集成库,那那些库能导入到AD中用吗?
你只要知道原理图库,schlib,和pcb库.pcblib就行,没有的在网上找,找不到的就自己画,会画是最好的,也是基本的,不难!

2.关于器件引脚的属性,像TYPE,owner ,show这几个不是很懂。type 有passive input,output等等,不知道这些用在什么情况下。看了一些网上介绍 passive 一般的默认的选择,当引脚悬空编译不会提示错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的,这个一般改得比较少,画层次结构等的时候会用到。

show属性取消,那实际的元器件是不是就没有这个引脚了,还是只是在原理图中不可见。
只是隐藏,实际是存在的,有很多芯片的电源跟地的引脚就隐藏了,默认已经接好了。

owner 就不是很懂了,看到一张原理图,con192的 被分成4部分 2*24 +2*72的 ,每一个单击看属性 发现这owner属性 根据192个引脚被分成4部分 :1,2,3,4.
有的器件引脚很多,做一个器件连线太麻烦,也不直观,就会根据功能分成几部分。有的arm芯片300多个引脚,就会把地址引脚、摄像头引脚等分开画。

网友:
谢谢楼上的讲解,很感谢

网友:
我看了 can192 被分成了4个不连续的插口。一个元器件被分成了4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