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标志位P2IFG为什么总是置位?

楼主:
我写代码将P2IFG=0x00;但是调试的时候,我在P2.0外接60HZ的方波,P2IFG的对应位总是置位,甚至只接一根杜邦线(不解任何电信号)悬空,P2IFG的对应位都会置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果这样的话,430的外部中断真的没法用了!!!

网友:
你好 把你的程序贴上来看看吧

一般需要按照PxIES——>PxIE——>PxIFG的顺序去初始化

其次就是关于PxIFG是需要软清零的或者通过读取PxIV寄存器之后自动清零,在中断里面清零了吗?

没有程序只能作以上分析。

网友:
你好 把你的程序贴上来看看吧 一般需要按照PxIES——>PxIE——>PxIFG的顺序去初始化 其次就是关于PxIFG是需要软清零的或者通过读取PxIV寄存器之后自动清零,在中断里面清零了吗? 没有程序只能作以上分析。

听说发帖多于30字会加威望10,看看是不是。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clude "msp430x44x.h"
#include "AD7825.h"
uchar flag;
void main()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WDTPW+WDTHOLD;
/********************时钟配置set ACLK=8MHZ***************************
  BCSCTL1 &=~XT2OFF;                        //XT2 on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BCSCTL2 |= SELM_2+SELS;                   // MCLK = SMCLK=XT2
*******************************************************************/

  SCFI0|=FN_4;                              //时钟配置
  SCFQCTL=121;
  FLL_CTL0=DCOPLUS+OSCCAP1;

  _DINT();                                  //关总中断
  P2DIR&=~(chang+hang);                     //外部中断输入口
  P2IE|=chang;                              //场同步中断允许
  P2IES|=(chang+hang);                      //下降沿触发                              //
  Init_ADcovert();                          //初始化AD
  P2IFG=0x00;                               //清除中断标志
  _EINT();                                  //开总中断

  while(1)
  {
    LPM0;                                     //进入低功耗模式0
  }
}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chang_Syn()               //场同步中断,开始采集一帧
{
  flag=P2IFG;
  switch(flag&0x03)                       //判断是P2.7还是P2.6发生中断
  {
    case 0x01 :                            //场中断
    {
      P2IE&=~chang;                       //!!!关闭场中断,因为只采集一场
      P2IFG&=~chang;                      //清除场中断标志,以备下一次中断
      delay_Nus(480);                     //消影区,延时480us,等待图像信号来临
      P2IE|=hang;                         //行同步中断允许
    }
    break;

    case 0x02 :                            //行中断
    {
      if(hang_num<32)
      {
        hang_num++;
        Start_ADcovert();                 //开始这一行后的第一次采集
        P2IFG&=~hang;                     //清除行中断标志,以备下一次中断
       }
    }
    break;
  }
    P2IFG=0x00;
}

网友:
回复 网友A:

8M时钟配置那个不管,我以前用的是1611,后头改成449了。

网友:
我也在这块,中断标志位清不了.正在找原因.步骤和楼主类似,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