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简单放电电路

楼主:
电路中电源是12V直流电,220UF电容,断电后电放不彻底,至短时间内再上电时信号紊乱,请问有什么电路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电路就是上电时开路,掉电时几秒内放完。有点头疼,谢谢了!

网友:
简单的,就是并个电阻,但会带来功耗的增加,最好是改进系统电路的设计,使之对电源的未完全放电不敏感,这样的电路不会难,楼主应讲清楚你的实际系统是什么,包括具体功能和电路。

网友:
用pnp三极管并联在电容两端放电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

 先看看电源究竟有没必要用220μF电容滤波,使得掉电后几秒钟都放不完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