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如何调用子程序?

楼主:
Verilog中如何调用子程序:
在Verilog中可以调用其他子程序吗?怎么实现?
我要在原来的程序中加入一段其他的处理,想像c语言中那样用调用子程序的方式,这样可行吗?
求解!谢谢!

网友:
兄弟,怎样调用子程序,你网上一搜一堆例子,照葫芦画个瓢就可以了。

后面一个问题,我想说的VERILOG是硬件描述语言,与C语言有差别。因为C语言高级编程语言。

二者不可同日而语的。

结论是:VERILOG不能象C语言那样调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状态机中的某一个状态下也能直接调用子程序吗?

网友:
当然不能!verilog 不能用C语言思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收到,呵呵,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