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对比一下LM3S8962和LM3S9B96,各有什么特点?

楼主:
希望了解价格、功能,开发工具和应用方面的对比?

网友:
回答

LM3S8962   CAN+Ethernet
LM3S9B96   CAN+Ethernet+USB(OTG)
同时FLASH,SRAM,UART,SPI,I2C也是有区别的,具体请从以下网址下周相关的datasheet
www.luminarymicro.com
价格什么可以从www.ti.com查官方价格,功能多的相对价格会高些. TI M3 价格区间 1-8美金.
开发工具可以从www.luminarymicro.com上了解.

Fred
QQ:1246696660

网友:
你好

引用 楼主:
希望了解价格、功能,开发工具和应用方面的对比?

你好。这两颗都是TI Stellaris里面Hero Product。意思是性能,价格,出货量等等都表现不俗的产品。

价格: 请参考官方报价,一般来说官方报价高的产品实际中也会高一点。

功能:Lm3S8962包含CAN和以太网接口,LM3S9B96则包含Can,以太网,USB OTG,1588等,从外设角度来讲,9B96的外设更为丰富。

开发工具:开发工具都是使用Keil,IAR,CCS

应用方面:这个应该是有楼主来告诉我了,如何才能发挥TI M3的性能,将其应用到各行各业,靠各位工程师咯。

网友:
9B96有EPI

网友:
学习方面讲 觉得都差不读

网友:
 多谢几位的建议,我大致明白了这两款的区别,就是实际价格还不确切,市场上的价格和官方价格往往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