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红外接收管输出到单片机总是低电平?

楼主:
为什么红外接收管输出到单片机总是低电平?图示红外对管检测有无障碍物,为什么右端总是为低?(0.1v)右端直接接51单片机接口可以不?能得到开关量吗? [ 本帖最后由 lmf418482682 于 2011-5-26 10:10 编辑 ]

网友:
要注意环境光的影响,避免光敏管受到其它来源的光照才行。

网友:
日光灯,太阳光什么都不可以吗??那局限性也太大了 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日光灯,太阳光什么都不可以吗??那局限性也太大了 吧!

网友:
因为I/O输入判为高电平是有条件的,具体大于多少值我不知道了,你去查下datasheet,可以加个比较器,或者施密特触发器,就可以获得TTL电平啦

网友:
阳光中含有很强的红外成份,所以红外遥控等在有自然光、灯光覆盖的应用场合都要进行调制以避免干扰,作为短距传感器,主要靠遮光结构设计和合理的选择安装位置来解决环境光干扰问题。

网友:
楼主你的接收管最好用热缩管套起来,我原来做循迹小车的时候是这样做的,要不会有干扰的,发射的就不用了,主要是通过接收管采集信号的,你不妨试试,有问题可以加我qq聊

网友:
哥们,你的红外接收管怎么接的电路来着?

接收管是要反接的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等!!!
你的图,怎么回事。
你不会直接下地了吧

网友:
这个接法肯定都是低电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收管正极接地,负极接上拉电阻再接电源,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

网友:
你这样的直连电路抗干扰性是很差的,肯定会有问题,最好的办法是用红外接收头,发射调制为38K方波,抗干扰性就好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觉太烦了,本来想调制互质载波的

网友:
那就忍受干扰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接当然是没问题,问题是你看看你从哪引的信号连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