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的替代品选择

楼主:
请教各位,如果要为一款旧的FPGA选一个比较新的替代品,需要注意哪些比较重要的参数?

同理,CPLD该如何选择参数?

网友:
主要注意工作电压和门的数量是否可以满足需要即可,CPLD也同样。

网友:
我司CPLD现在还用,贵司怎么就找FPGA的代替品了

真的需要 代么?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为虾米要替代呢

网友:
可能旧由于没有大量推广,价格高昂。我司用的CPLD  7128价格相当高。结果领导一发怒,我选用LATTICE的FPGA取代了它。

网友:
如果选用CPLD的替代品。考虑以下几点:

   1. IO,内核电压兼容性;

   2. IO脚数目和顺序兼容性;

   3. 容量是否足够;

   4. 采购是否方便;

   5. 所选的器件是否大量使用;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