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点亮灯泡的程序。

楼主:
程序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可能是我模拟电路上的问题,在运行的时候,死活点不亮。
求高手看看。
代码文件和protues模拟文件在附件的压缩包里。

网友:
图打不开,能不能把图贴上来

检测方法,当你按下K1的时候量下P2^4有没有电平的变化,如果有那说明程序没有问题,查电路,如果没有说明程序有问题,希望能帮上你

你的程序在我的板子上是可以听到继电器动作的声音的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吧 只要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就好了 直接接I/O,驱动不了的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程序有点毛病

if(K1==0)
                {
                        while(K1==0);
                        RELAY=~RELAY;
                        delayMS(200);
                }

while会导致死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K1==0) { while(K1==0); RELAY=~RELAY; delayMS(200); } while会导致死锁

请教下,这里如果不按键,K1就不等于0不就跳出来了吗,怎么会死锁呢

网友:
你不按那继电器怎么开啊

网友:
我想楼主是按的时候继电器动作

否则离开继电器动作好像不是吾国吾民的逻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我电路出错了,我查看一下。。。

网友:
干嘛不用汇编写呢?

网友:
逐个检查一下,先看继电器有没有动作

网友:
你的protues什么版本的啊,为什么我打不开。。

网友:
继电器电路

这种继电器电路能驱动家用电灯吗

网友:
我感觉这个任务就是按键检测得活,你先不接继电器,然后看按键按了和不按输出电平对吗?这样可以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电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