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小信号放大电路竟成收音机

楼主:
以前用INA128(仪用放大器)和OP07做了一个放大电路,主要是用在压力传感器后面做小信号放大的。今天在INA128的输入端接了个驻极体(驻极体两端分别接INA128的同相端和反相端),在整个电路(前端由INA128放大,后接OP07做放大)后面接了个扬声器,另我没想到的是尽然收到了广播,扬声器里传来了很清晰的广播声(哪个电台就不知道了),听同学说他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这时候驻极体及其相连的导线应该成了天线

但是,我那同学以前做的时候不是用的仪用放大器,用的是普通的放大器。仪用放大器有很好的去噪声能力,这时候我想在电路里看来所收到的广播应该是属于噪声吧?为什么放大器不能对其进行去处呢?这时候仪用放大器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应该都能接收到广播信号吧,那么通过仪用放大器后,同相反相端一减(相当于减法器)广播信号应该没了,但为啥还存在呢??

网友:
这个是电路中的非线性因素导致的,说明你的电路还存在设计不良,除了要注意电原理和周边元件的参数外,PCB设计也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大明白
这个电路的参数很少,而且PCB布局也考虑了,不明白为啥仪用放大器不能去除噪声信号

网友:
求助:有没有SH3单片机的实例程序?

求助:有没有SH3单片机的实例程序?

网友:
不需要检波么??应该不是收到的广播电台的信号吧

网友:
很多放大器datasheet都说 了的运放有时候会对带宽外信号检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绝对是广播电台的信号

网友:
哦,这个到没看到过,可能没注意过这类的说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大明白 这个电路的参数很少,而且PCB布局也考虑了,不明白为啥仪用放大器不能去除噪声信号

很显然,考虑还是不够周全,要注意电源和地回路在PCB上的布置,如果输入存在长线,适当的高频去耦也是必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