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oolean" is undefined要在程序中怎么添加

楼主:
C:\Keil\ARM\INC\Luminary\uart.h(146): error:  #20: identifier "tBoolean" is undefined

应该怎么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C:\Keil\ARM\INC\Luminary\uart.h(146): error:  #20: identifier "tBoolean" is undefined   应该怎么定义

在hw_types.h里定义的,把它包含进来就行,在inc文件夹里。

#ifndef __HW_TYPES_H__
#define __HW_TYPES_H__

//*****************************************************************************
//
// Define a boolean type, and values for true and false.
//
//*****************************************************************************
typedef unsigned char tBoolean;

#ifndef true
#define true 1
#endif

#ifndef false
#define false 0
#endif

网友:
我是添加了hw_types.h文件了,,为什么还报错啊

网友A:
在main.c里的#include "inc/hw_types.h"放在其他include "xxxx.h"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main.c里的#include "inc/hw_types.h"放在其他include "xxxx.h"前面。

e.g.

//头文件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uart.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clude "driverlib/pwm.h"

网友:
在 Interrupt.h文件里的“extern tBoolean IntMasterEnable(void)”行代码前加一下一条语句:

typedef unsigned char tBoolean;

网友:
thanks very much to david lee,you've help me a lot.

网友:
不能生产.out文件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uart.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clude "driverlib/pwm.h"

int main(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G);
        GPIOPinWrite(GPIO_PORTG_BASE,GPIO_PIN_4,0x1);
        return 0;
}
新手自己写的试试,一直编译就出现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LAB4                         C/C++ Problem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LAB4.out" not built        LAB4                         C/C++ Problem
我用的是CCSV5  求指导

网友:
你没配置时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没配置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没把头文件包括进去,你看看CCS的debug选项里把头文件添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