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锻炼!请各位给我出个题目做做练练。

楼主:
我电路设计比较弱,想找个项目练练。
请各位帮我出个题目吧。谢谢了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熟练芯片:51单片机、STM32 想锻炼一下运放的使用 [ 本帖最后由 rex994997787 于 2011-5-25 13:35 编辑 ]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说说都用过什么芯片或者开发板  着意锻炼哪些方面的内容

网友:
练手的东西有很多,又不像做产品!~

网友:
历年的题目去看下,找个自己喜欢的,又觉得靠谱点的d动手练练就行了

网友:
历年的题目在哪?
目前看到的,只有示波器和电源,简单的电源会做,复杂的找不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先做一个音频放大器,然后再使用单片机做控制:信号带宽的变化,放大器增益的变化,温度补偿的变化,放大器输入阻抗的变化等。不知有否参考价值?

网友:
做个小机器人吧~功能自定

网友:
我来出题了

假如你设计了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

但是呢,你上电后,发现单片机根本没有跑起来,

请问这时你该如何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检查电源电路,再检查复位电路,最后检查晶振电路。。再不行就换单片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价值,谢谢!!!
决定做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