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选型求助

楼主:
我们想检测C-TRAY(黑色) 叠放中的间隙,间隙深度大概10-100mm,(有间隙说明有DEVICE 没有放好),间隙大概2-5mm 想安装sensor 检测(对射不可以)。 检查距离大概20mm左右,基本属于静态检测。tray 是从上往下叠加的。放C-TRAY的同时检测下面2张是否有间隙。 这种精度 有什么推荐的传感器型号吗?

网友:
激光位置传感器吧,反射式的。

网友:
要看间隙是否透光或者有反射,然后才能选择适当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