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2431能用Z-stack 2007吗?

楼主:
rt。
请问CC2431能用Z-stack 2007吗?
现在来说是不是Z-stack 2006已经out了?
我尝试过1.4.2与1.4.3版的Z-stack,在CC2431上。想移植2007到上面,不知道有没有可行性?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较困难,CC2530和CC2431硬件有一些区别,zstack底层代码是库的形式给出的,TI似乎没有公开这部分代码的计划,这种情况下移植代码有很多困难。

网友:
我觉得跟硬件相关的应该是hal_drivers.c hal_drivers.h hal_board_cfg.h 之类的文件,在components\hal\下面。kata说的库是哪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mac也有很多代码是和硬件相关的,这部分代码没有源代码,只有一个库文件,让代码移植变得困难。可以在路径ZStack-CC2530-2.4.0-1.4.0\Projects\zstack\Libraries\TIMAC\bin下找到。

网友:
请问版主,可以加QQ吗?最近在研究CC2530定位,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谢谢啦!QQ:497112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