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6M读卡器读卡的问题

楼主:
最近用读卡器的时候碰到这样的问题,有的客户大门或者墙上都用不锈钢或者铁包起来的,如果把读卡器安装在金属板上发现读卡很不灵敏,有的时候甚至读不到卡,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貌似没办法,因为能量都被铁吸收了。可以试试垫高,或者在仪器背面放一个反射板,但是具体用什么样的反射板需要你去实验了

网友:
反射板的效果大多不太理想,垫高客户不同意,不美观

网友:
那只有最后一招,拆,吧背面的铁皮削一块下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场有没有办法变通一下,天线和铁皮成90度安装。

网友:
在读卡器背后贴一层磁膜

磁膜在读卡器和金属之间,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你的问题。
选择HF频段的磁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场有没有办法变通一下,天线和铁皮成90度安装。

那肯定是不行的,墙的方向肯定动了,那如果把读头安装成90度,你叫别人怎么刷卡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膜在读卡器和金属之间,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你的问题。选择HF频段的磁膜。

这个到是可以去试 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