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LM3S811-ND Rev2仿真驱动与设置

楼主:
LM3S811无法下载 被锁了???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91722&page=1#pid1093456

之前坛友发的帖子,提到利尔达2011 MCU Day的LM3S811评估板不能在Keil MDK里仿真及下载。

后来联系了TI,根据TI提供的资料,找到了这个网址:ARM Cortex M3和Cortex M0开发工具http://www.coocox.com/CN/,原来这是一个开源的Cortex-M系列IDE和仿真器的third party。

TI官方的Stellaris ICDI一般用的是FT2232来做仿真,而这块EK-LM3S811-ND Rev2用的是LM3S3601做仿真器,两者是不同的。

EK-LM3S811-ND Rev2提供了两种仿真固件,一种是CCS,一种是Coocox,通过使用stellaris_icdi_switch转换工具进行转换。

EK-LM3S811-ND出厂固件烧的是CCS下的固件,驱动安装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枚举为Stellaris ICDI DFU Device。

用户如果需要在MDK 下使用Stellaris ICDI调试器必须要使用coocox 固件,驱动安装后在设备管理器中会枚举为CooCox Stellaris ICDI New Design Device。

转换成Coocox模式在MDK里使用的步骤:

1、解压文件。

2、安装驱动:\stellaris-icdi-nd0428\software\Co_Stellaris_ICDI_ND_UsbDriver-1.0.0.exe

3、运行\stellaris-icdi-nd0428\software\stellaris_icdi_switch\To Coocox.bat

4、安装MDK插件:\stellaris-icdi-nd0428\software\Co_Stellaris_ICDI_ND_MDKPlugin-1.0.0.exe

5、在MDK里选择使用CooCox Stellaris ICDI ND Debugger。

6、Enjoy it!

详细说明请查阅\stellaris-icdi-nd0428\stellaris_icdi_switch转换工具的使用.pdf和\stellaris-icdi-nd0428\Stellaris ICDI ND manual.pdf。

David Lee

gdut

附件包含以下文件:

│  note.txt
│  Stellaris ICDI ND manual.pdf
│  stellaris_icdi_switch转换工具的使用.pdf
│  tree.txt
│  tree_gen.bat
│
├─firmware
│      boot_usb.axf
│      boot_usb.bin
│      boot_usb.hex
│      stellaris_icdi_main_coocox.axf
│      stellaris_icdi_main_coocox.bin
│      stellaris_icdi_main_coocox.hex
│
└─software
    │  Co_Stellaris_ICDI_ND_MDKPlugin-1.0.0.exe
    │  Co_Stellaris_ICDI_ND_UsbDriver-1.0.0.exe
    │  stellaris_icdi_switch.zip
    │
    └─stellaris_icdi_switch
            lmdfund.dll
            stellaris_icdi_switch.exe
            To CCS.bat
            To Coocox.bat

网友:
可以用这个工具将原 FTDI 驱动删除后,再重装正确的驱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的解答。

网友:
谢谢楼主解答,正搞不明白呢。。

网友:
求助

楼主,你好
在按照你的方法设置之后,我点击下载,出现 error:adapter not found! ,这是什么情况啊,你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按照你的方法设置之后,我点击下载,出现 error:adapter not found! ,这是什么情况啊,你遇到过吗?谢谢

检查看看转换的模式对不对

网友:
我今天又把keil重装了一边问题就解决了,谢楼主了

网友:
MDK 最好使用 4.20以上的版本

网友:
EK-LM3S811-ND板子默认出厂烧写的是支持CCS和LM Flash Progress的固件。如果需要在MDK下使用,则需要利用转换工具把固件进行转换。转换后PC端识别的标志如楼主所说。

网友:
呵呵,谢谢

是需要同样的问题,看来有解了。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B:
刚开始安装驱动时,显示如下

后来把上面的驱动卸了,按照楼主的做法安装了新驱动,如下所示

后来觉得没装好,又把这两个卸载了,然后,插上usb后,系统自动安装驱动,但是出现错误:

stellaris_icdi_XXX
stellaris_icdi_@@@
找不到驱动文件

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安装驱动时,显示如下67415后来把上面的驱动卸了,按照楼主的做法安装了新驱动,如下所示67416后来觉得没装好,又把这两个卸载了,然后,插上usb后,系统自动安装驱动,但是出现错误:【stellaris_icdi_XXXste ...

驱动要跟硬件配上号,如果是用FT2232,用TI官方给的驱动,如果是利尔达给的板子,用LM3S3601的,就用这里的驱动。

安装后,软件安装目录下会有安装后的驱动,翻翻……\Program Files\……手动指向所在路径即可。

CCS支持固件是CCS开发环境下用的,也可以用LM Flash Programmer来烧写,并且虚拟出来的串口是直接可用的。

CooCox支持固件是MDK开发环境下用的,可以通过MDK的Flash Download来烧写,不支持LM Flash Programmer烧写,也没有虚拟串口可以用,需要外接电路进行串口通信。

网友B:
但是利尔达给的板子的CD里有介绍驱动的安装方法,并且安装完后在“port”目录下有“...... virtual port”这一栏

“安装后,软件安装目录下会有安装后的驱动,翻翻……\Program Files\……手动指向所在路径即可。”
是什么软件安装后?能不能把路径写具体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利尔达给的板子的CD里有介绍驱动的安装方法,并且安装完后在“port”目录下有“...... virtual port”这一栏 “安装后,软件安装目录下会有安装后的驱动,翻翻……\Program Files\……手动指向所在路径即可。 ...

利尔达有配CD,就按照他给的说明来弄好点。我是用在2011 LSD MCU DAY赠送的LM3S811里的,你先确认下是否适用。

适用的话,安装stellaris_icdi_nd.rar\stellaris-icdi-nd0428\software\Co_Stellaris_ICDI_ND_UsbDriver-1.0.0.exe这个驱动,默认目录C:\Program Files\CooCox\CooCox Stellaris-ICDI-ND USB Driver。

网友:
呀的,今天在公司一台xp系统的电脑上安装驱动,一直都是提示“这个Inf中的服务安装段落无效”,网上说是因为操作系统被精简过的原因。

压缩包内容:

CooCox Stellaris-ICDI-ND USB Driver 文件夹是Co_Stellaris_ICDI_ND_UsbDriver-1.0.0.exe安装出来的驱动。

FTDI文件夹是TI官方的驱动,基于FT2232的。

stellaris_icdi_drivers文件夹是LSD EK-LM3S811-ND Rev2随盘附带的驱动。

网友:
mark,研究研究

网友:
回复 楼主:

Lee,我想问你个问题,上次我按照你的方法装好了驱动,进行了转换,并且可以用了,后来,我电脑重装的系统,当我再次插上EK-LM3S811-ND板子的时候,不能用了,驱动安装不上。然后我再你提供的stellaris-icdi-nd0428里面找到个USB驱动,安装上后有了coocox 那个选项了,可是MDK下不能下程序,能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吗?是不是得先转换回CCS那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e,我想问你个问题,上次我按照你的方法装好了驱动,进行了转换,并且可以用了,后来,我电脑重装的系统,当我再次插上EK-LM3S811-ND板子的时候,不能用了,驱动安装不上。然后我再你提供的stellaris-icdi-nd0428里 ...

看看设备管理器的驱动安装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