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正负12V.给一个霍尔元件提供参考.怎么做 比较好?

楼主:
第一次自己画板子 不想用那么多现成的DCDC.想找个电路.找了一晚上也没发现什么好的方案.这个霍尔元件也没用过.型号是TBC25C04/TBC50C04型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上资料也不多.高手们帮帮忙.给点意见吧

网友:
就一个说明...郁闷啊

网友:
去TI查电源芯片-电荷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用MAX的吧.TI的有点不知道从那入手

网友:
重要的是去看器件手册,至于开关电源问题,根据你需要的输入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去LT或TI、MAXIM等的官方网站选型,然后下载器件手册仔细阅读,这是着手开发的第一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感觉选型真的是很大的学问!另外..你的头像挺眼熟的...这是谁家孩子..

网友:
合理的选型是大量知识及经验的积累,涉及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有商务和成本、可靠性等多方面的考虑。
俺用的头像是俺老汉的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