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电源】数控电源最小系统

楼主:
在网上发现,做数控电源的讨论下看是否可以,我想把DAC0808给去掉用LMS811 PWM控制就应行

网友:
直接控制317的基准电压?

网友:
控制其可调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要用STC12C5A60S2控制的数控电源的原理图和程序,谢谢。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