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虚拟机装了一个RED HAT,链接不上网,求解

楼主:
用虚拟机装了一个RED HAT,链接不上网,求解

用指令修改了,IP地址还是上不了网?

网友:
REDHAT 那个版本?
首先看虚拟机是否是桥连
然后网关 IP 子网掩码设置好后从新启动在试一试
如果还不行用setup命令查看你设置是否正确
最后如果都设置正确还不能上网,设置网络的MAC地址
如果这些你都试了可是还不能上网,请自行查找GOOG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HONGYANG大哥懂得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