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学习LM3S811(二)使用串口下载程序的方法

楼主:
参考《LM3S 系列处理器 Boot loader使用说明》文章是关于LM3S8962的串口下载程序的方法,只有做稍微修改就能使用到LM3S811当中

步骤1:首先编译boot_serial工程并下载程序到板子上

步骤2:打开需要使用下载的工程,比如blinky这个工程,做如下设置:

设置FLASH的偏移地址为1K,也就是0X800

步骤三:打开Linker选项卡-点编辑,并作如下修改

步骤四:编译后,打开LM Flash Programmer工具,选择好串口号,并做如下设置,然后按下板上的USER键,然后点Program就可以下载了。

参考文档: LM3S 系列处理器 Boot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是个难得的实用好帖子?
非要reset 吗?

网友:
811的东西都很好很迷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LZ你好,我用你的方法试过,但没有成功。后来我发现必须把2K以后的程序全擦掉才会起作用,我又看了boot_serial程序,内部有一处检测2K处是否存在有效的堆栈指针和复位向量,如果有的话则不能下载,所以我觉得你的方法只适应于刚出厂的片子或者2k后全为空的片子,你什么意见呢?还有我不清楚刚出厂的片子中的boot_serial中是否放开了检测某个GPIO引脚(作为下载程序的信号),我第一次打开boot_serial时发现检测这个引脚的代码是被屏蔽的,不知道TI的目的是什么,感觉这样做不方便,求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