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你的故事】跨平台转换——你做?还是不做?

楼主:
颁奖礼!!【说出你的故事】跨平台转换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3820-1-1.html

-------------------------------------------------------------------------------

缘起:从一种单片机到一种单片机,再到另外一种单片机。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不断转换的经历呢?其间是不是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趣故事、经验心得。那么,这里就是你思绪飘飞的平台,来挖挖记忆身处好玩的事情吧!

活动名称:【说出你的故事】跨平台转换——你做?还是不做?

活动时间:即日起——6月15日

参与方式:

    如果你做过N种单片机转换,可跟帖讲述——

        转换过程中发生的趣事;
        转换过程中发生的经验心得;
        转换过程中发生的难忘记忆;
                     ......
        总之,一切与转换相关的,都可以讲述出来。

    如果你正在考虑单片机转换,可跟帖讲述——
        为转换所做的工作;
        你在转换当中考虑的各种因素;
        在评测各个单片机性能时,所发生的趣事;
        通过一系列的调查,有何收获?
         ......
        总之,一切与将要转换单片机相关的,都可以讲述出来。

参与要求:
  1、所有故事均须为参与者原创;
  2、故事立意新颖;
  3、讲述生动活泼;
  4、描述清晰、具体。

评选标准: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将邀请EEWORLD资深工程师及EEWORLD编辑部同事成评委,对所发布的故事进行评比。
   热心参与奖——图文结合,且文字>200字,先到先得!与一、二、三等奖不得重复领奖。

奖品——
一等奖 :300元 当当、卓越或京东商城电子礼品卡  1名
二等奖  :200元   当当、卓越或京东商城电子礼品卡  2名
三等奖 :100元 当当、卓越或京东商城电子礼品卡  3名
热心参与奖:10元    手机充值卡           30名

网友:
换平台是常是,不过要看换什么样的平台,如果只是换单片机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换开发平台,那就够烦心的了。

本人换过的单片机有很多:

从刚开始的51到AVR,再从AVR到ARM7,继续从ARM7到Cortex-M0一路过来,都是兴奋,充满激情。

       之后由于公司的开发需要继续转换平台,来到了向往已久的ARM11,使用Wince平台,这一路来,没有更换单片机的那种兴奋,更多的是郁闷、无助、迷茫。经过近两个月的模式,对Wince下开发应用程序有了一定的认识。不过还是感觉没有单片机下开发的那种洒脱、自由,而是受限制的那种无奈。终于感觉到单片机开发与Wince下开发的那种区别,之后准备继续前进,向下延伸,了解arm11的驱动开发和系统移植,感觉难道确实太多,对开发失去了往常的那种胸有成竹,多了几分无赖。。。

      今天由于工作的需要,暂时停止在ARM11中无头乱撞,向Cortex-M3进发,少了几分畏惧,没有以前的那种激情,完全没有必要花费时间去专门学习Cortex-M3的必要,需要什么再看什么,一切都是那么的平淡无奇。。。

        从51到AVR,为高兴的认识到一款强大的芯片,运行速度提升了不少,开发调试方便了很多,不足之处是需要两个平台组合使用,而且AVR单片机容易锁死;到了ARM7以后,发现调试更加方便,外围更加丰富;到了Cortex-M0成本进一步下降,速度进一步提升,调试进一步方便,代码进一步简单;ARM11+Wince开发平台一大堆,开发成本大幅度提高,开发难度成倍翻,开发时间得按年计算;Cortex-M3和M0每天太大的区别,多一些外围而已。。。

           这一路走来,经过了不少岁月,改换了不少小舟,也乘坐过大船,总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1. 更换单片机平台,不过就是换一碗菜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即使寄存器IO等的不同,最多就是编译平台不同而已,但是整个开发流程,开发语言等等基本是一直的,没有什么难的。

2. 从单片机向操作系统或驱动前进,却截然不同,从软件平台,到开发思想,以及开发流程已经不同,感觉就像从天天吃大米饭改成天天吃面,有太多的不适应。

3. 如果上天还给我一次机会,我真不想再弄wince了,继续在单片机上裸奔吧,自由自在,随心所欲。。。

网友A:
我从来就是在各种芯片之间奔驰。没固定某一个芯片的

网友:
平台的转换太常见了

以前在51上面跑的好多功能模块后面要转到CM3上面重新实现过 比如说液晶啊 TFT啊 SD卡、串口什么的,后来,当接触uCOSii后,先在CM3玩了一段时间  后来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它 便又转回到51上面去  多 刺激啊~~~

网友:
说说我用的平台

换平台啊?这个最好不换,我记得我学51是keil nv2,我觉得很好了,后来又来了个AVR,不得不学,AVR有个特点速度快,外设多,特别UART特别方便,这时不得不弄个ICC AVR下来,mega8 mega16,都接触过,但到了MEGA164时,AVR供货出现了问题,加入特别烦熔丝位,就不用AVR啦,然后接触下STM8,这款单片机得用ST的专门开发平台。接触一年有余,脱离接触。
STM32我又可用KEIL啦,呵呵,KEIL就是好。
然后接触流明,用的是IAR平台。感觉也不错,但没KEIL好
再后来接触下ARM7,这时平台是ADS,现在早过时了,呵呵。但开发成本确实少,一个HJTAG就行了
再后来就是LPC1114那个 RED EXPRESS 什么来这平台,这个我用了,同STM8差不多,总觉得不得劲,生成一个HEX文件还得加一句话,迂道的很。
再后来接触下WINCE,那个平台没把我难死。同时也接触下LINUX平台,红帽子总觉得那个开发手机,PDA,之类用的,同我工作没太大关系,先省省吧,免得累死没商量。
总结下:单片机KEIL平台最好,就是现在的MDK,别的用时现装都行。
若学FPGA还得各厂家的平台,每个老大,真是的。平台最好不换,毕竟滚石不长苔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就是在各种芯片之间奔驰。没固定某一个芯片的

游侠?

聊聊转换过程中好玩的事儿

网友:
哈哈,这个可以写写!

        俺接触单片机是从MCS8031开始,大二的下学期,老师用12个晚上把单片机从一个三八译码器控制8路摄像机的应用原理开始讲,然后到8031的汇编,8031的寄存器等等讲完了,然后实验室的总教头就让我们自己手工焊接8051最小系统板,加上矩阵键盘,点阵LCD,AD0809,做一个可以设置的时钟,同时可以切换到显示AD0809采集的电压值,那会真的很亢奋,跟打了鸡血似的,天天课都不上啦,参照别人的原理图,照猫画虎,然后从实验室老师那找到对应器件,焊接,呵呵,不过原理上虽然简单,但是对于缺乏经验的人来说,确实跟无头苍蝇似的,而且当时理论方面也还有所欠缺,后来跟师兄请教,结果发现自己真的很傻很天真,但是确实从师兄那学到了很多应用方面的问题,知道了如何应用数据手册,后来到了暑假的时候又全面投入到单片机的战斗中,从师兄那学会了如何使用伟福的开发工具,然后也磕磕巴巴的把自己焊接的单片机系统调试通啦,从此打开了单片机应用的大门。后面就是跟着总教头不遗余力的备战比赛,培训过程中做了很多往年电子设计大赛的题目,基本都是关于电子测量方面的,简易示波器,频率计,函数信号发生器,逻辑分析仪,频率特性测试仪。。。。。。做这些事单片机和FPGA一起上的,虽然后来比赛成绩不太理想,但是当时在想,单片机和FPGA都会玩啦,还有什么东西做不出来咧?现在想想真是傻的天真,哈哈

        大二下学期的时候,高我们两届的一个师兄的毕业设计就是自己设计S3C2410开发板系统,那师兄真的很犀利,当时ARM9在国内还没完全流行开,我和ARM的接触也是从那个师兄那开始的,后来又从另外一个师兄那接触linux,是大三下学期的时候,01级的几个师兄参加了intel的邀请赛,弄了两套叫做sitsang的PXA250开发板,几层有机玻璃夹着的,中间嵌了块3.5 inch的LCD,而且上面跑个wince,跟台mini电脑没有区别啦,鼠标键盘都能接上去,还能上网,搁我们这些当时只会玩51单片机的土包子面前,那叫一个惊艳,后来那两组参赛的师兄都把上面的系统给换了linux,师兄说底层代码页可以自己改,当时基本还没什么概念,到最后一组做的视频会议系统获得了二等奖,另一组弄的GPS貌似米有获奖。到大四了,学校多开了一门课:嵌入式系统设计!破天荒,这个课我们可是第一届开,01级师兄师姐们都没给开,而且只有我们通信工程系开了,院里边其他系都没有开,不过老师的水平也就那样,俺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搞懂了,但是俺知道,水平肯定还不如00级和01级的几个师兄。学了一个学期,感觉确实没学明白,因为老师只是赵本宣科,讲ARM的汇编,MMU,向量中断,非向量中断。。。。。。。。当时很迷糊,因为完全是用之前学51的思路去理解ARM,结果发现很困难,想自己找找ARM的特殊寄存器,发现跟大海一样多,再找找ARM的pin,发现同寄存器一样多,而且当时51的汇编也没学透彻,后来又用C,对于汇编里边的一些概念确实理解的也不透彻,晕晕乎乎的把嵌入式系统的课上完啦,但是也不知道ARM该怎么玩。大四下学期决定学Linux,但是看了很多linux的书,都是讲X86平台的,当时单纯的认为X86的汇编太难,会给linux底层代码的理解带来很多困难,于是又回头学ARM,边看ARM边学linux,结果很晕,知道毕业也没弄明白

        后来上班啦,在公司做的是4bit的MCU,哈哈,汇编指令一共17条,我在公司的路线是IC版图--》IC原理图--》IC应用程序--》IC相关开发工具,中间做应用程序最头痛,4bit的MCU,运算能力及其有限,17条指令做一个数字烧烤叉,有几个按键,有一个段式LCD,要测温,结果代码码了4K多行,这种汇编指令是公司自己定义的,呵呵,通过那个案子,发现俺彻底的懂了汇编,嘿嘿,而且之前觉得单片机转换平台确实是件头痛的事情,如果汇编指令比较复杂的话,那个案子做完后,发现其实根本没那么痛苦,chunyang老师以前说过,虽然他现在不做数字系统方面的活了,但是随便给他一款单片机,都能很快就上手,后来发觉,这方面俺也可以说出chunyang老师这样的话,嘿嘿

         上班的时候发现ARM和linux越来越火啦,俺自然也不甘落后,业余时间死啃ARM和linux,甚至上班时间都用来学linux,哈哈,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就买了块2410的开发板,远峰出的,花了差不多半个月的工资,当时真的很贵,现在市面上用的比较多的开发板,很难卖到半个月工资了吧,呵呵,结果当时好书确实没几本中文的,英文文档讲汇编指令的确是看起来有恨晦涩,折腾了很长时间,而且又是业余时间(主要是当时还没做那个烧烤叉的汇编,对汇编的理解还是停留在本科时期的水平),折腾了几个月的业余时间,也没把开发板像样的跑起来,后来找到ARM学习报告,才稍微理解透彻一些,然后静下心来好好研究2410的启动代码,并试着修改,然后还弄了一格基于uboot的方便调试代码,哈哈,搞定这一切以后,才算是有了些成就感,而且烧烤叉的案子做完后,回头来看,真的跟chunyang老师所说的那样,再给俺弄个别的机器来,保证用不了几天就可以上手。

         工作了两年多,又回来考研了,无奈考的奇烂,报的本科学校,结果没上,调剂到北京一个学校。研一的时候申请了UDC,进入了复赛,弄了块BF533的板子,因为资料比较多,一个星期就把板子跑起来了,30W的CMOS采集图像,并做一些简单的图像分析,当时跟学校一个老师借了台仿真机,无奈后来老师不借了,所以那块533也就没法玩了,跟UDC委员会沟通,申请一台仿真机,结果没有回复,而且考虑到资金比较缺,我们的方案做的也比较复杂,基本上是无法进行下去,于是中途放弃了,那块BF533的板子现在扔那也没什么用,现在手头主要在做TI的DSP和FPGA

        总结一下,从51--》ARM--》4bit RISC MCU-->ARM--》blackfin--》TI C6000 DSP,汇编精通了,这些机器基本都一个样,要玩花的就看C语言啦;如果汇编玩的不精,理解不深刻,有些平台转换确实痛苦,比如很多人从51转到ARM,启动代码里边的一些指令理解不了,启动代码的含义弄不明白,不过现在很多机器的底层都不需要像ARM开始那样自己用汇编来攒启动代码啦,平台的转换也基本没什么沟壑,仅仅是一些数据格式需要注意和一些特殊的操作,比如大小端,数据类型等等

网友:
鑫海宝贝平台转换

        讲起平台转换,这要从我自己的单片机学习开始,大一由于兴趣使然,所以参加了创新实验室纳新考核,这里还有个小小的故事,在我心里我是很自信能够被录取的,可是录取结果公布那天我没去看,同学代我看的,回来告诉我说没我名字,我彻底绝望了,饭也不吃,觉也睡不着,课也听不进去,后来郁闷了许久,同学都笑了,说是逗我的,我差点没把他们’杀‘了呵呵。天天模电数电,大一没学就自己看头都大大的了呵呵,后来就一点从学习单片机电路开始,用万用板搭建自己的51最小系统,大家玩我在实验室,大家吃饭我也在实验室弄,大家回去我也在实验室弄,总是最早去实验室最晚回实验室的(当然现在也是早上出去晚上10点回来,特殊事情除外嘿嘿),把51最小系统搭建完毕,就把开发板常用的东西弄了弄,可是没用51做什么具体的项目,lc测量还算我第一个参加的项目,之后由于我们都发现了avr的优势,于是就彻底改用avr的mega16了,当然存储不够了,资源不足了,也用过mega128,基本上大一大二都是用mega16参加各种制作和实验室的小项目,当然我的编程一直是软肋。

       之后呢,玩过圈圈教你USB(现在也再看),此板子是我实验室最强的学长推荐给我的(找工作把哈工大研究生比下去的选手,强吧?),这个板子是基于stc51设计的,几乎包括USB设计的所有经典之作。很值得一看,再次推荐给大家,大一大二时候谈到dsp、arm、fpga,一直在心里都是有种望尘莫及的感觉,因为单片机还不是很通(当然现在也是呵呵),感觉那东西根本和自己没关系,就是有关系,关系也不是很大,但是到了大三就不一样了,看书多了,知识面稍稍扩展了,就知道自己该接触了,也对那望尘莫及的东西有了些了解,这学期有收到了eeworld的LM3S811,说实话真的很喜欢,现在依旧学习中,感谢eeworld 的工作人员。

       之前还经过朋友介绍代理了一个黑金FPGA的开发板,也恰恰是我考虑学什么的时候出现的,于是我决定学习fpga(当然现在进步不是很快,但依旧学习中),论坛还有个好朋友要送我一块lpc2000系列的arm,其实小arm我也算有了---LM3S811,我很期待那块lpc2000,嘿嘿,这样呢 我的硬件也不需要什么了,原来想过接触430,当然每款单片机都有自己的优势,有能力可以接触一下,但是我觉得自己呢,能力有限,再有资金方面有问题,所以这些东西已经足够我学习的了,如果有想用430开发板兑换的,可以考虑我在多接触些东西哈哈哈

        总结:其实为什么说不想在弄更多硬件了,一是真的够我用的了,二是资金确实是问题,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已经犯了多而不精的毛病了,所以还是想踏踏实实打好基本功,这才应该是真正的我。这就是我的平台转换,也不知道写的是否符合要求,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小弟再次谢谢了!!!

网友:
在校学生   大三

依稀记得初识单片机的场景   因为我是学汽车电子技术的  那是大一下学期吧   汽车实验室老师搬实验器材,需要人手,我当时很积极就跑去了  主要是对汽车实验室的神秘所吸引,

走进实验室,很多汽车上的零器件,当时我什么都不认识,进到实验室就这里看看那里摸摸,记得当时有一辆汽车似乎是被学长们实验的时候拆装过,有一样电路板上面很多器件,没有装上,我就去拿起来看,刚好一个老师路过,我就问他这是干什么用的,他说“一个防盗系统,主要靠一块单片机让它工作。”我就问是不是有人去碰车它就叫那个东西,他说对,在没汽车被锁的情况下,去接触它,他就会报警,靠一个传感器和单片机,当时他把单片机指给我看了哈,我还记得那是PIC单片机,他的样子现在挥之不去。我一直很纳闷,有的摩托车或汽车不小心碰了它就会叫。那天起单片机和传感器就印在我脑海里了。

知道大二,我们开了微机原理课程,学的是8088,和汇编语言,当然老师讲这个时候的说,学好这门课对下学期学单片机有帮助的,听到单片机,我就来神了,很认真的上这个课,当时那个课没实验课学期来很枯燥,后来在图书馆无意间看到一个在学单片机的同学,我就主动和他搭讪,得知他是专科班的大二,在51学单片机,就跟他一起去他们班上课,第一次去听的是定时器那部分,听的很吃力,下来我主动去找那个老师,我告诉他我是大二本科班的还没学单片机,想法提前学,问他怎么学单片,他很热情,问我学C语言了没,我告诉他没,在学汇编,他就告诉我,汇编也行,叫我有时间学学C语言,并叫我去实验室。我大二上学期就把自己的电脑搬到实验室去了,当时里面基本都是大三大四的,看着他们在实验室很娴熟,我满脸都是羡慕的神情。从此就在实验室开始我的单片机之旅,大二第一学期结束了,感觉自己没学到什么对单片机还是很模糊,在实验室,每天看到学长们都很忙碌,做自己的作品,我却在肯C语言和汇编,在图书馆借了本单片机书看,知道大二第一学期结束,我就会用板子玩个LED和流水灯。大二下我们就开单片机和C语言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觉自己学了一点C语言和单片机就很少去上课,就自己在实验室摩挲,(我后悔呀)。大二下学期一直在实验室玩单片机和数模电,老师上的单片机我基本没去上课,都是靠自己瞎搞,走了很多弯路,呵呵   但也不坏,到大二结束,单片机基本都耍熟悉了,自己还买了块开发板花了两百多,大二期末做课题设计,班上很多同学都没做出来,我当然做出来了 还有点成就感,想告诉大家一点心得,学单片机不能老看书,看程序,或许我们看书看程序感觉懂了课实际去做东西去写真的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在这里吃大亏了,还我学个51单片机就花了大半年。到大三,学校开了嵌入式课程,我们学的8962,直接从8位单片机跳到32位,学期来很困难,我有学单片机的经验了,知道光理论不行,就在那老师那里借了块开发板,就在实验室反复发热调试程序,但我只能把以块嵌入式当单片机用,不知道操作系统,也一直没去玩操作系统,在大三上学期,老师告诉我可以学一款起他的单片机,16位的,他说我们是汽车电子的可以学哈飞思卡尔的单片机,但我在图书馆去找了,没有飞思卡尔单片机的相关书籍和资料,我就选择了MSP430,学校也有板子,有了雪51的经验学430上手就容易多了,大三上就在学430和M3,一直到大三上结束,这两款单片机都只学了点皮毛,最近任然在学430和M3   呵呵   EEWORLD 提供的试用430我正在学习他呢   也有幸参加了DIY有LM3S811  同时在学习他   打算暑假的是后学哈RAM9    介入操作系统  从51到M3在到430

网友:
用过的单片机:老多了,连富士通MB95F变态的单片机都用过。现在单片机平台基本上九固定下使用C8051F系列的啦,不想太多平台太多转换了。
ARM:M3,44B0,2440,6410最近才开始玩,玩安卓。
SOC:Lattice的Micro32,底层操作相当复杂,调试效率巨慢无比。
//-----------------------------------------------------------------------------------------------------------------------------------------//
想谈谈 关于 跨平台的问题:
之前做过的更多的是 程序的移植,比如将原51上跑的程序移植到44B0上,51上用的是Tiny51系统,ARM上跑ucos ii,移植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因为 原51程序 写的太洒脱啦,没有底层抽象层的概念,在应用层中直接操作IO等等,很是痛苦。
前两天又移植了一个东东,在android下有一个地图软件叫RMAPS,通过GPS实现定位及显示,觉得很不错于是将其移植到2440下,程序是用java写的,看了半天,把实现的代码扣出来用C实现了,然后在2440下(Linux)实现了定位及地图的显示,效果还不错。
只是想说:即使在写单片机的程序,也尽量的将硬件底层操作抽象出来,将应用层与底层分开,方便移植。因为在一个公司里,将程序从一个平台移植到另一个平台,是很平常的事。
于是想起M3的CMISS接口来啦,封装出统一的底层库接口,方便平台的移植,使大家只需要关注应用层的实现即可。

网友:
sjl2001的换平台经历

终于有一个活动能插上话了,也说说我更换平台的故事吧

    其实,所谓的更换平台我感觉一方面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方面是希望扩充自己而进行的。对于前者,有项目需求,根据选型和性能及价格的权衡而选定了自己以前没接触过的单片机作为平台,那么就需要进行更换,这是所谓的不得已而为之;另一方面呢,就是根据自身需求,在原有掌握的单片机基础上进行知识面的扩充,不如先掌握了8位机,而后学习16位,32位再到嵌入式系统。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我觉得更换平台都是有益处的,一方面可以扩充自己的知识面,了解新技术,一方面也可以熟悉一些想通的经验,增强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下面说说我的转换经历吧

按照顺序来说,我用过STC89C51,英飞凌XC164CSPIC16f873,dsp2812Freescale 9S12dg12851单片机是最早接触的,是本科教学必修课,当时可以说学的是云里雾里吧,寄存器,总线弄的是稀里糊涂,干过最丢人的事儿就是连线的时候把总线全都接在了一起,还不知道错在哪里。当时的学习虽然是最模糊的,同时也是最浪费的,记得当时总烧东西,经验不足的缘故,也总是生活在迷茫之中,感觉器件对我如此不公。动不动就坏,就不好用,调试屡屡受挫。后来烧的东西多了,也烧出经验了(对,经验都是烧出来的)。对51也逐渐能够驾驭了,51给我最多收获就是对定时器和寄存器的认识还有keil软件的熟悉,那时候第一次通过IO口和定时器做出模拟交通灯的程序的时候是那么的高兴。很有成就感。后来调别的单片机,点亮led就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了。但是得承认,51单片机只是入门级的东西,它存在这么多年有他的道理,价格便宜,技术成熟,稳定,简单易学…… 当然了,科技都这么发达了,80年代的东西肯定不能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了。运算速度慢(一般都是1us一个指令周期),资源有限,动不动就扩展io,也欠缺一些内置功能,比如捕获,can……

后来我接触英飞凌xc164cs,这是项目要求的,没办法就开始学吧。我得感谢51给我带来的痛苦和快乐,在学习xc164cs阶段,自信满满,也有了一定的探求答案的能力,那就是三招:1,数据手册,2,前人经验(师兄弟或者网上找)3,动手验证。还有个绝招就是跟技术联系,一般我喜欢和国外客户支持直接邮件联系,他们不会忽略每个客户的咨询,也会给出尽量详细的解答。还说xc164cs,这款单片机是16位汽车级单片机,主要应用范围是汽车整车控制,很符合项目要求,无论是稳定性还是性能都堪称一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dave的人性化界面,可以任意配置寄存器,并生成代码,省去开发者查询寄存器的痛苦。感兴趣的可以去英飞凌单片机官方网站上下来看看。后来发现这种技术是一个趋势,freescale也有PEdsp2812还可以支持HIL硬件在环仿真,matlab做好模型可以直接通过代码生成下到dsp2812中进行调试。不禁感慨,太牛了。

这张图是实验用的开发板

我接触PIC是个偶然,实验室没有恒流放电的设备,老板让自己想办法,就做了一个恒流放电器,用pic控制pwm,驱动mosfet对电池进行放电。这时候用51吧,手头没有设备,xc164又太贵了,正好手边有icd2和片子,就又学了一个。不敢说精通,只能是实现功能了。我查过microchip的网站,pic的特点就是多,各种各样的,各种资源配置,管脚配置的单片机应有尽有,最小的8脚单片机也有。Mplab是开发环境,需要单独嵌入c编译器,这点比较别扭。在画板调试阶段还出了一个乐子,由于第一次用这款单片机,在管脚分配上没有经验,把仿真口用进去了,也就是说做好了板子之后,只能烧进去一次程序,运行一次,没法在线仿真,所以以后说什么也要把仿真口单独留出来,这不等于把仿真功能自动降级了嘛~

我学习dsp2812是从申请样片开始的,当时实验室很多人申请ti的样片,而dsp2812用的又比较多,于是就网上买了空板子,自己手工做了一个dsp2812最小系统板,仿真器用现成的。

第一感觉,这东西太快了,一个指令周期7-8ns,比51不知道快多少倍。第二反应就是寄存器和库文件管理太复杂了。这也难怪,有优点就有缺点嘛。Ccs是我见过最复杂的开发环境了,也是功能最强大的。由于没有项目跟着,我也只是进行了各个功能模块的实验,定时器,adcan还有io。感觉如果这东西就当普通单片机用,浪费了。跑一些算法才能真正体现他的性能和优势。

飞思卡尔的9s12是我最近接触的,16位,但是价格比英飞凌便宜很多,无论仿真器还是片子。飞思卡尔的祖辈是摩托罗拉,英飞凌的祖辈是西门子。功能上,真的差不多,该有的都有,用户界面上,都有代码生成的辅助软件,我还是觉得英飞凌要好很多,配置清晰而且直观,免得很多误会。说点题外话,单片机的学习我觉得交流很重要,有时候一个设置的理解很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而别人的一句话就可能带来功能上的革命。

说了这么多,总结一下,这活动估计也不是为了单片机开会。这么多单片机,不管8bit16bit还是32bit,都是硬件工具,都要有开发环境和编译器。对于他们的使用其实就是工具,最基本的工具,工作了就是吃饭的家伙。无论学习哪一种单片机,归根到底都是对寄存器的设置和内置功能模块的调试,最后是按照项目要求进行整体功能的实现,就跟拼积木一样,利用各个功能模块来实现一个整体的功能,完成测控任务。我想说的是,别把单片机神秘化,人人都可以掌握。在掌握多种单片机之后,转换平台就等于寄存器设置转换了。

最后,感谢有这么个EEworld平台,能让我们互相了解各自的应用平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等会我去拍几张照片发到上面来,分享我的平台转换

网友:
用过44b0和2812,现在又在看stm32的飘过,感觉只是粗略了解

网友:
从上学期开始接触单片机

 俺在这几个月里 学习了不少

也渐渐的从51单片机开始往高级一点的ARM递进转换平台是不可避免的

 俺喜欢把一种芯片或者器件的程序移植到自己所有的MCU中既是对新的MCU的一种学习

又是对已经学习过的知识的一种复习觉得很享受

当然也不是每次移植都是轻易成功比如LCD移植 俺有一块板子上有LCD,

其他很多ARM都是最小系统的测试版

所以俺每次玩,都要用杜邦线接来接去 这样就每次都忙的不可开交

经常是这个编译器换到那个编译器

这个烧录软件换到那个烧录软件

 这个芯片换到那个芯片而且每个MCU驱动程序也不一样

如果都集中在一天弄,很容易就把这个驱动程序用在了那个芯片上编译都通过不了,

弄的焦头烂额啊

转换平台是切忌浮躁,要把自己的思绪理透彻了才可

不可贪图一次成功 多次的失败更有利于自己的成长

上几张俺自己调试的几个板子的LCD图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竟然见到用C8051F做产品的,不晓得你用这系列片子咋样啊??
感觉这个芯片非常不稳定,两个项目因为这个芯片挂了,最后换芯片费了老鼻子劲了。

网友:
回复楼上:
C8051F做产品 还是很稳定的
之前JTAG那儿容易出问题
现在用C2接口 已经好很多了

可以了解下,C8051F系列的,用的蛮广的。
不晓得 你的不稳定 是怎样的不稳定呢??贴出来 大家分享下。

网友:
本人电子信息工程毕业的。呵呵,大学期间也做过很多种芯片的应用了,用过最常见了X86,那是学习汇编语言,学校学的,后来,暑假留校培训,学了51单片机;大二暑假学了,AVR mega16 ,做编程器学了Mega 8,哈哈;大三时候,学习了周立功的EASY ARM1138,在到大三暑假自学了FPGA ,康芯电子的;大四做毕业设计,又解除了zigbee CC2430,哈哈,总算大学毕业了,不过我是做硬件的,编程摄入的不深,哈哈。工作了,也搞无线,我喜欢上他了!

网友:
从51到STM32再到OMAP3530(要命)

网友:
强者为尊,弱者,死无葬身之地 |

网友:
加油!在电子行业默默贡献自己的力量!:) |

网友:
加油!在电子行业默默贡献自己的力量!:) |
从51到avr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我的转换平台

网友:
我换平台的经历

网友E(2011-06-23):
闁谎嗩嚙缂嶏拷
闁瑰瓨鐗為埀顒婃嫹
婵炲鍔岄崬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