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4学习日志(一)--学习使用12864

楼主:
由于项目所需,所以这段时间,抽空学了一下LPC2134,它是基于ARM7核的微处理器,内部有128Kflash16kRAM,所以一般的处理程序,内部空间就够用了,当然你要上想在上面跑跑操作系统什么的,那就另当别论了。关于这个处理器其它方面的内部资料,如果你想了解,建议你好好翻翻它的数据手册,如果你说英文太难啃,网上有大把中文的资料,当然懒猫还是建议你看英文原版,一它是厂家的资料,比较真实可靠一般不会有什么大错,二你还可以凑这个空档学学英语,真学好了这也是你要工资的筹码。

今天只是实验一下它的IO端口功能,如何实验,懒猫就不再从流水灯开始了,懒猫选择从LCD12864开始,说实在看着这么大一块屏,挺吓人的,其实LCD也没有那么可怕,处理好时序就能让它乖乖的显示,所以想写好LCD12864的驱动首先还是要好好翻看它的数据手册,这里懒猫就不再详述数据手册上的内容了。不过在这里懒猫要先啰嗦一句,想让LCD12864正确显示,一定要记住先清屏,其实也就是清它内部寄存器,否则初始化时它内部的RAM中不知道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东,一旦你没有清屏,很可能在显示时会出现乱码或显示不正常,如下图所示:

1-1 初始化时没有加清屏函数

其实懒猫在上大学时就试着用51LCD12864的驱动程序,所以这次使用还算顺利,记得当时初次使用LCD12864出现这种情况,懒猫非常郁闷,以为自己的驱动程序没有写好,于是使劲翻看数据手册,仔细的看时序,最后还单步调试,发现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最后懒猫看到LCD12864RAM时,突然想到单片机的设置变量时,初值也是随机的,于是就想着清一下RAM,结果问题还真解决了,呵呵,当时那个兴奋呀,无以言表。现在想想那时真的有点傻的可爱,网上有好多现成的程序,自己却一个人死扣自己的程序。可惜时光如梭,转眼间懒猫毕业就要两年了,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已渐渐远去,却永远无法抹去我美好的记忆……

好了,不费话,说一说这次测试的电路,外围电路很简单,没有接什么东东,就接了一块LCD128642134的晶振是12MHz的,实时时钟频率是32.768KHz,下面给出仿真电路图,上面省略了很多东东,这次仿真用的是proteus7.5的版本,仿真不能代替实物,懒猫的程序都是通过实物测试通过的,仿真只是为了调试之用,如果你真想学到真本领,做项目是最好的途径。

2 电路仿真图

注意,这是仿真电路图,实际设计中要加上电源,晶振,电位器等部件,这个电路图只说明一下LCDLPC2134的数据接口。

说一下程序,程序包括main.cdisplay.c两个C源程序代码,只是简单的测试一下lpc2134LCD12864为后面的实验做一个铺垫,以后的实验可能会用到这个驱动,由于程序东东比较多,所以就只贴出display.c这个源程序,其它的程序在附件中,如果有兴趣可以下载下来查看:

/*************************************************************************/

//文件名称:display.c

//    能:LCD12864驱动函数

//    者:懒猫爱飞

//    注:MCU      -- LPC2134

//          Crystal  -- 12MHz

//          RTC      -- 32.768KHz

//          开发环境 -- RealView MDK-ARM Verxion 4.12

/*************************************************************************/

#define IN_DISPLAY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display.h"

//LCD12864引脚配置

#define LCD_CS1 4     /*-- P0.4 --*/

#define LCD_CS2 3     /*-- P0.3 --*/

#define LCD_RST 5     /*-- P0.5 --*/

#define LCD_DI  21    /*-- P0.21 --*/

#define LCD_RW  11    /*-- P0.11 --*/

#define LCD_EN  10    /*-- P0.10 --*/

//LCD12864操作宏定义

#define LCD_DE() IO0SET |= 1<<LCD_DI    /*写数据*/

#define LCD_IE() IO0CLR |= 1<<LCD_DI    /*写命令*/

#define LCD_RE() IO0SET |= 1<<LCD_RW    /*读选通*/

#define LCD_WE() IO0CLR |= 1<<LCD_RW    /*写选通*/

#define LCD_EH() IO0SET |= 1<<LCD_EN    /*使能高电平*/

#define LCD_EL() IO0CLR |= 1<<LCD_EN    /*使能低电平*/

//LCD12864命令宏定义

#define LCDSTARROW 0xC0    /*-- 设置起始行指令 --*/

#define LCDPAGE    0xB8    /*-- 设置页指令 --*/

#define LCDLINE    0x40    /*-- 设置列指令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_us(void)

//    能:简短微秒级延时

//入口参数:uint32 t -- 延时长度

//出口参数:NULL

//    注:NULL

***********************************************************************************/

void delay_us(uint32 us)

{

    while(us--);

}

/**********************************************************************************

//函数名称:void Out_Data(uint8 Odata)

//    能:向端口输出数据

//入口参数:uint8 Odata -- 要输出的数据

//出口参数:NULL

//    注:NULL

***********************************************************************************/

void Out_Data(uint8 Odata)

{

    IO1CLR |= (uint32)(0xFF<<16);  // 将输出端口置0

    IO1SET |= (uint32)(Odata<<16); // 输出要输出的数据Odata

}

/**********************************************************************************

//函数名称:void Write_Data(uint8 Wdata)

//    能:向LCD12864端口写入数据

//入口参数:uint8 Wdata -- 要写入的数据

//出口参数:NULL

//    注:NULL

***********************************************************************************/

void Write_Data(uint8 Wdata)

{

    LCD_DE();        // 写数据使能

    delay_us(1);     // 延时等待端口电平稳定

    LCD_WE();        // 写命令使能

    delay_us(1);     // 延时等待数据写进端口寄存器

    Out_Data(Wdata); // 输出要写入LCD12864的数据

    delay_us(1);     // 延时等待端口电平稳定

    LCD_EH();        // 数据在EN下降沿写入LCD12864

    delay_us(3);     // 延时

    LCD_EL();        // EN下降沿

    delay_us(3);     // 延时一下

}

/**********************************************************************************

//函数名称:void Write_Cmd(uint8 Wcmd)

//    能:向LCD12864端口写入命令

//入口参数:uint8 Wcmd -- 要写入的命令

//出口参数:NULL

//    注:NULL

***********************************************************************************/

void Write_Cmd(uint8 Wcmd)

{

    LCD_IE();        // 写命令使能

    delay_us(1);

    LCD_WE();        // 写命令使能

    delay_us(1);

    Out_Data(Wcmd);  // 写入命令

    delay_us(1);

    LCD_EH();        // 数据在EN下降沿写入LCD12864

    delay_us(3);

    LCD_EL();        // EN下降沿

    delay_us(3);

}

/**********************************************************************************

//函数名称:void Init_LCDIO(void)

//    能:LCD端口初始化函数

//入口参数:NULL

//出口参数:NULL

//    注:NULL

***********************************************************************************/

void Init_LCDIO(void)

{

    IO0DIR |=  (1<<LCD_DI)                   // 初始端口方向

              |(1<<LCD_RW)

                                  |(1<<LCD_EN)

                                  |(1<<LCD_CS1)

                                  |(1<<LCD_CS2)

                                  |(1<<LCD_RST);

    IO0SET |= (1<<LCD_CS2)|(1<<LCD_CS1); // 先不选通页

    IO0CLR |= 1<<LCD_EN ;                // 初始化时EN脚置低

    IO0CLR |= 1<<LCD_RST;                // 初始化时先复位一下

    delay_us(50);

    IO0SET |= 1<<LCD_RST;                // 再重新启动LCD12864

    delay_us(50);

    IO0SET |= (1<<LCD_CS1)|(1<<LCD_CS2); // 选通页

    Write_Cmd(0x3F);                     //开显示, 关显示为 -- 0x3e

    Write_Cmd(0x38);                                        // 8位形式,两行字符

    Write_Cmd(0x0F);                     // 开显示

    Write_Cmd(0x01);                     // 清屏

    Write_Cmd(0x06);                     // 画面不动,光标右移

    Write_Cmd(0xC0);                     // 设置起始行

}

/**********************************************************************************

//函数名称:void Show_Row(uint8 ucPage,uint8 ucLine,uint8 ucWidth,uint8 const *ucaRow)

//    能:在8×128的格子里显示自定义长度的一行

//入口参数:uint8 ucPage   -- 取值范围07

//          uint8 ucLine   -- 取值范围0127

//          uint8 ucWidth  -- 取值范围0127

//          ucLine+ucWidth<1128

//          uint8 const *ucaRow    -- 要显示的数组

//出口参数:NULL

//    注:NULL

***********************************************************************************/

void Show_Row(uint8 ucPage,uint8 ucLine,uint8 ucWidth,uint8 const *ucaRow)

{

    uint8 ucCount = 0;

    if(ucLine<64)

    {

        IO0SET |= 1<<LCD_CS1;                   // 选通左屏

                  IO0CLR |= 1<<LCD_CS2;

                  Write_Cmd(LCDPAGE+ucPage);     // 设定页号

                  Write_Cmd(LCDLINE+ucLine);     // 设定列号

                  Write_Cmd(0x34);

                  if(ucLine+ucWidth<64)          // 位于左半屏

                  {

                                for(ucCount = 0;ucCount<ucWidth;ucCount++)

                                {

                                              Write_Data(*(ucaRow+ucCount));   // 写入数据

                                }

                  }

                  else                                    // 跨越两个半屏 先写完左半屏

                  {

                                for(ucCount=0;ucCount<64-ucLine;ucCount++)

                                {

                                               Write_Data(*(ucaRow+ucCount));              // 写入数据

                                }

                                IO0CLR |= 1<<LCD_CS1;                                        // 再写右半屏

            IO0SET |= 1<<LCD_CS2;

                      Write_Cmd(LCDPAGE+ucPage);          // 设定页号

                      Write_Cmd(LCDLINE);                 // 设定列号

                                Write_Cmd(0x34);

                                for(ucCount=64-ucLine;ucCount<ucWidth;ucCount++)

                                {

                                                Write_Data(*(ucaRow+ucCount));// 写入数据

                                }

                  }

    }

    else                                    // 位于右半屏

    {

                  IO0CLR |= 1<<LCD_CS1;

        IO0SET |= 1<<LCD_CS2;

                  Write_Cmd(LCDPAGE+ucPage);          // 设定页号

                  Write_Cmd(LCDLINE+ucLine-64);       // 设定列号

                  Write_Cmd(0x34);

                  for(ucCount=0;ucCount<ucWidth;ucCount++)

                  {

                                Write_Data(*(ucaRow+ucCount));  // 写入数据

                  }

    }

}

 /**********************************************************************************

//函数名称:void Show_Onehz(uint8 ucPage,uint8 ucLine,uint8 const *ucaChinMap)

//    能:将16×16汉字显示在8×128的格子里

//入口参数:uint8 ucPage -- 取值范围 0~7

//          uint8 ucLine -- 取值范围 0~127

//          int8 const *ucaChinMap -- 要显示的汉字数组

//出口参数:NULL

//    注:NULL

***********************************************************************************/

void Show_Word(uint8 ucPage,uint8 ucLine,uint8 const *ucaChinMap)

{

    Show_Row(ucPage,ucLine,16,ucaChinMap);                                      // 汉字上半部分

    Show_Row(ucPage+1,ucLine,16,ucaChinMap+16);                          // 汉字下半部分

}

/**********************************************************************************

//函数名称:void Display_HZ(uint8 pagenum,uint8 colnum,uint8 num)

//    能:LCD显示汉字

//入口参数:uint8 pagenum -- 页码

//          uint8 colnum  -- 列数

//          uint8 num     -- 第几个汉字

//出口参数:NULL

//    注:NULL

***********************************************************************************/

void Display_HZ(uint8 pagenum,uint8 colnum,uint8 num)

{

  //uint8 k;

  uint8 const *p1;

  //k=colnum*16;

  p1=hz_mode[num];

  Show_Word(pagenum,colnum,p1);

}

/**********************************************************************************

//函数名称:void Show_Char(uint8  ucPage,uint8  ucLine,uint8  const *ucaCharMap)

//    能:将8×16字符显示在8×128的格子里。

//入口参数:uint8  ucPage – 要写入的页

//           uint8  ucLine – 要写入的列

//           uint8  const *ucaCharMap – 要写入的数值

//出口参数:NULL

//    注:NULL

***********************************************************************************/

void Show_Char(unsigned char ucPage,unsigned char ucLine,unsigned char const *ucaCharMap)

{

    Show_Row(ucPage,ucLine,8,ucaCharMap);

    Show_Row(ucPage+1,ucLine,8,ucaCharMap+8);

}

/**********************************************************************************

//函数名称:void Clear_Screen()

//    能:清屏函数

//入口参数:NULL

//出口参数:NULL

//    注:NULL

***********************************************************************************/

void Clear_Screen()

{

   uint8 i,j;

   for(i=0;i<8;i+=2)   //8

   {

      for(j=0;j<128;j+=8)     //128

      {

        Show_Char(i,j,CHAR_B);

      }

   }

}

/**********************************************************************************

//函数名称:void Init_LCD(void)

//    能:LCD初始化函数

//入口参数:NULL

//出口参数:NULL

//    注:NULL

***********************************************************************************/

void Init_LCD(void)

{

    Init_LCDIO();    // 初始化LCD接口

    Clear_Screen();  // 要先清屏,不然会显示不正常

    /*-- 以下显示函数显示“懒猫爱飞,学习日志” --*/

    Display_HZ(2,0,10);     //

    Display_HZ(2,16,11);    //

    Display_HZ(2,32,12);    //

    Display_HZ(2,48,13);    //

    Display_HZ(3,64,14);    //

    Display_HZ(3,80,15);    //

    Display_HZ(3,96,16);    //

    Display_HZ(3,112,17);   //

}

当然这个程序还不完善,还没显示图片的函数,以后会慢慢加上的,现在还只是在LPC2134中裸奔,主要是为了了解一下它内部结构与内部资源,以后的资料会涉及到ucos可其它嵌入式系统,这个慢慢再总结。

好了,今天说就先到这吧

最后再吼一下懒猫的口号:

每天进步一点点,开心多点^_^

网友:
谢谢分享,图有点大!刚帮你调整了一下!

网友:
楼主通过什么学习的,学习板还是proteus。

编程软件用的MDK还是ADS?

网友:
看起来是PROTEUS

不错顶起

网友:
给力!相当的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附件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