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学习笔记(1)-GPIO输入输出

楼主:
LM3S811学习笔记(1)-GPIO输入输出

这是一个简单的输入输出函数

实现了GPIO简单的输入输出功能
当按键按下时LED点亮
松手后LED熄灭

功能很简单的,高手勿笑。

程序

  1. #include "LM3Sxxx.h"

  2. #define KEY1 GPIO_PIN_4
    #define LED1 GPIO_PIN_5

  3. int main(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4.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C_BASE, LED1 ); //配置PC5为输出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C_BASE, KEY1 ); //配置PC4为输入

  5.  while(1)
     {
      if(GPIOPinRead(GPIO_PORTC_BASE,KEY1)) //检测 USER 键是否被按下
      {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 LED1,0);
      }
      else
      {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 LED1,LED1);
      }
     }
    }

网友:
这里不用加入防止JTAG锁死程序???

网友:
不错过来顶顶,好像你的帖子晚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操作JTAG那那几个IO口     就不不需要防锁死 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帖子  发错了地方

网友:

还没入门,正需要看看这类的程序。

网友:
为什么我编译不通?

图片是我编译的结果,望指点。
另外:第一行的两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编译的结果

我编译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加上 Jtag 防锁死。
把两个 "\" 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是我编译的结果,望指点。另外:第一行的两个“\”是什么意思呢?

请大家帮帮7楼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先谢谢soso

把两个 "\" 去掉后的结果见图片,还是不行

网友:
  1.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define KEY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C
    #define KEY_PORT GPIO_PORTC_BASE
    #define KEY_PIN GPIO_PIN_4

    // 防止JTAG失效
    void jtagWa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KEY_PERIPH); // 使能KEY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GPIOInput(KEY_PORT, KEY_PIN); // 设置KEY所在管脚为输入

    if (GPIOPinRead(KEY_PORT, KEY_PIN) == 0x00) // 若复位时按下KEY,则进入
    {
    for (;;); // 死循环,以等待JTAG连接
    }

    SysCtlPeripheralDisable(KEY_PERIPH); // 禁止KEY所在的GPIO端口
    }

    main()
    {

    jtagWait();

    SysCtlClockSet(SYSCTL_XTAL_6MHZ|SYSCTL_OSC_MAIN|SYSCTL_USE_OSC|SYSCTL_SYSDIV_1);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C_BASE,GPIO_PIN_5);

    while(1)
    {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GPIO_PIN_5,GPIO_PIN_5);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6);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GPIO_PIN_5,0);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6);
    }

    }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这个程序我也编译不过?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也是初学者,调试通过了,貌似必须添加那个库(.lib)

网友:
楼主帮我也看看吧

灯不亮啊,,,我的是用的proteus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