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学习笔记(2)-UART通信

楼主:
LM3S811学习笔记(2)-UART通信

UART通信(1)

使用串口0实现将接收的数据立马发送出去
使用了库函数实现

效果图

程序
文件Test.c
#include "LM3Sxxx.h"
#include "myUART.h"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  初始化串口0  */
 UART0_Init(9600);
    while(1)
    {
  ;
    }
}
--------------------------
文件myUART.c
#include "myUART.h"

/*   串口0初始化  */
void UART0_Init(unsigned long ulBaudRate)
{
         /* 使能外设 UART0 GPIOA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 配置端口功能         */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串口配置 9600 8-N-1  */
    UARTConfigSetExpClk(UART0_BASE, SysCtlClockGet(), 96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IntMasterEnable();        /* 打开处理器中断  */
    IntEnable(INT_UART0);       /* 打开串口0中断   */
    UARTIntEnable(UART0_BASE, UART_INT_RX | UART_INT_RT); /* 串口中断使能--接收中断 和 接收超时中断 */
 UARTEnable(UART0_BASE);       /* 使能串口        */
}

/*  串口0中断函数  */
void UART0_IS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lStatus = UARTIntStatus(UART0_BASE, true);   /* 获取中断状态   */
    UARTIntClear(UART0_BASE, ulStatus);     /* 清除中断标志位 */
    while(UARTCharsAvail(UART0_BASE))     /* 这里等待接收字符  */
    {
  /* 将接收的字符发送出去 */
        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0_BASE, UARTCharGetNonBlocking(UART0_BASE));
    }
}
//void UART0_ISR (void)
//{
//    UARTIntClear(UART0_BASE, UART_INT_RX | UART_INT_RT);   /*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0_BASE, UARTCharGet(UART0_BASE));  /* 发送接收到的字符  */
//}
--------------------------
文件myUART.h
#include "LM3Sxxx.h"

/*   串口0初始化  */
extern void UART0_Init(unsigned long ulBaudRate);
/*  串口0中断服务函数  */
extern void UART0_ISR (void);

未完待续...

网友:
请问我怎么以调用UART0_Init就进异常,就死机了啊,怎么回事啊?

网友:
知道了,是在启动文件的中断向量表里没设置。。。。。。。

网友A:
开发板上不是没有转RS232的器件吗?你上面弄的都好使吗?我怎么发不出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上不是没有转RS232的器件吗?你上面弄的都好使吗?我怎么发不出数据

FT2232虚拟出了一个串口,接在uart0上了,可以直接用,毋须外接232那些了,挺好用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FT2232虚拟出了一个串口,接在uart0上了,可以直接用,毋须外接232那些了,挺好用的喔。

能再说清楚一些不,我试着玩了一下你写的程序,但是就是没输出。

我是在UART0口上接了一个MAX3232,所以没有输出?

那用uart1口通过AX3232转换电平,可以实现不?

网友:
EK-lm3s811的哪来的

网友:
EK-lm3s811超级终端的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