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6918 Jtag/SW ,调试出现 Selected SWO Clock is not Supported

楼主:
LM3S6918  自己做的板子,插上JLink 后, 可以在jtag 和SW模式都可以读到CPU core。 也可以download程序到CPU flash。 但是在SW模式下一Dubeg,就跳出来 Selected SWO Clock is not Supported。  我把SW的MAX 时钟从5KHz 到10Mhz 的选项都试了还是不行,选autoclk 也是不行。 郁闷了 在网上查 竟然一条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都没有。  不知道哪位大大有办法解决。

不清楚是软件问题 还是硬件问题。 我换了一块版烧同样的代码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
请把Keil的设置截图下,贴出来,大家分析下吧。否则这样很难确定是什么问题。除非有人曾经遇到过。

网友:
谢谢啊

我换了个电脑竟然后,不过也可能是我换成USB供电的原因。 截图得明天再换回那台电脑再看看了

网友A:
把信息写详细点,方便大家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信息写详细点,方便大家帮忙

我在Jlink找到target interface是2M,在Keil里面也改成2M后就可以了。

网友:
你看下Trace标签页是否被默认勾上Enable了,把勾去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