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在家没事,给老冰箱做了个LED照明灯

楼主:
    去年夏天,家里用了20多年的老冰箱(老人家买的,买了新冰箱后不够用,所以一直用着)坏了照明灯泡,用起来很不方便。当时把灯泡拿到电子市场去配,竟然找不到这种灯头的,只有作罢。

    今天晚上在家没事,就翻出几个LED灯和那个坏灯泡,想用电容降压的方法点亮LED。

    我把电路贴出来,大家来评一评有没有什么问题

电路如下:

网友:
有问题

我见过阻容降压是并联地,楼主串联我想一定不会亮的

网友: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D1。

    焊接好了,可以亮。这个电路的电源效率很高。其中D1是一个稳压管,这个元件不但起稳压保护LED的作用,还起作二极管的作用:当220V输入在正半周为稳牙管提供不超过3.6V的电压给LED, 在负半周为二极管泻放C1上的电量。实际使用有点频闪。

    LED亮度还可以。

网友:
这个电路看似简单,可是要分析起来也是要水平的。大家一起来讨论下,楼主能把器件的参数弄上来不。说说选这样参数的理由。比如为啥电容是0.47uF,这样提供的电流大小计算,二极管点亮的要求 ;TVS管的选择

网友:
要想不闪你再加个电解上去

奇怪当初说你不亮就是因为你没电解,居然亮了,呵呵,真是奇怪楼主不按常规出招,真是个阴才

网友:
高压LED灯的设计思路

对比我们常见的LED电路,这个LED算高压LED灯:电压为220V交流。
所以电路原理灰常简单,就是电容降压。电路里元件的参数也标出来。
为了保护LED灯不被高压所冲击导致击穿,采用了电阻+稳压管,
注意电阻取值不能太大,否则直接影响LED的电流,而且电阻发热严重。
太小则会起不到冲击保护作用。

网友:
如果要加个电解还要加一个1N5819之类的二极管。

网友:
还加二极管干么?

网友:
上新电路图各

我觉得:加电解电容器的作用是储能供LED在交流电的负半周使用和平滑LED两端电压。

如果电解电容器直接并在LED两端作用不大,需要串接二极管整流向电解电容器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