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在飞思卡尔mc9s12xs128芯片上的移植!急!!!

楼主:
 我前面搜了一些别人的程序,可以运行,移植也成功了,不过是单任务!后来我尝试建立了两个任务!但是为什么程序不连续运行了,变单步了,我用的是code warrior5.0编译器!有没有高手弄过相关的程序啊?我在做毕业设计,马上就要交论文了,可是我的多任务调度还是没有成功啊!所以论文迟迟没办法写!
我写的两个程序是PE5 PE6两个小灯的程序,我现在想让每个任务控制一个灯!(我用的是80引脚的芯片)但是我不知道改怎么修改他,让任务挂起来,使用消息队列之类的。。。
求大家的帮助!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我的邮箱是:koko6662006@sina.com

2任务koko XS128ucosv100.rar

这是我用ucos-ii的mc9s12xs128移植程序,求大家看看main函数里的任务有什么问题吗?仿真是的两个灯不能正常 ...

main()主函数代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移植过到AC60上,不过我感觉应该是一样的。
我稍后传给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这个做一下修改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程序,我试了,好复杂,呵呵,不过我用CW没有找到qe128的芯片,仿真不了,不过main()函数我看了,你的里面也只有一个TestTask任务啊!我已经移植成功了,只是不会处理多任务,我想看看你们怎么编写多任务的,至少是2任务的!
你有没有多任务的程序啊?我想看看main()函数里面的多任务是怎么编写的就OK了,你能帮帮我吗?谢谢

网友:
不知道楼主完成没有  我能够有任务调度   但是不能进入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完成了。我的运行OK

网友:
我也是啊,今天刚移植还没成功,大哥能给点例程吗?

邮箱是:wangjinzhouqw@163.com,先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完成了。。谢谢  多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在你的程序里的两个任务用了同一个堆暂,这样是不可以的建立任务时改成
OSTaskCreate(Task1,       //uc/os创建任务
               (void *)0,
               &Task1_Stack[TASK_STK_SIZE-1],
               3);  //TASK_START_PRIO

   OSTaskCreate(Task2,       //uc/os创建任务
               (void *)0,
               &Task2_Stack[TASK_STK_SIZE-1],
               4);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解!

网友:
不能用啊

网友:
我下了楼主的mc9s12xs128程序,删了一个任务,单任务还是运行不起来,求解!!!!!!!!!
跪求完整程序代码,邮箱:jzx@liky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