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455接收的数据怎么换算成角度??急啊

楼主:
我在做MMA7455测角度,测量出来的数据除去最高的标志位剩下的数据在0到66,但是不清楚得到的这个数据怎么转换成角度??那位给我解释下 或者加我QQ350091724

网友:
这个值应该是指输出的加速度值,你使用你的灵敏度转换成加速度,然后用一个反正弦函数转换成角度。。。

网友:
我也在纠结啊

网友:
你看了一下手册。加速度值a=(Vout-Voff)/sensitivity;
角度=arcsin(a);

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
角度怎么转化啊???很急啊。感觉数字式的很不好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呀,(⊙o⊙)…,这个用51行么。。。。

网友:
我也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