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数的C表达式怎么理解?

楼主:
 代码如下:

Buffer_Counts[2]=Count_A/100;
   Buffer_Counts[1]=Count_A%100/10;
   Buffer_Counts[0]=Count_A%10;
   if(Buffer_Counts[2]==0)       //从这起,程序是想表达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先赋值0,再弄0x0a.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
      Buffer_Counts[2]=0x0a;
   if(Buffer_Counts[1]==0)
    {
      Buffer_Counts[1]==0x0a;
    }
    }

网友:
if(Buffer_Counts[2]==0)   这是比较 不是赋值。比较Buffer_Counts[2]是否等于0,看来基础有待提高。

网友:
if(Buffer_Counts[2]==0)  这里的意思是判断Buffer_Counts[2]是不是等于0,如果等于就执行Buffer_Counts[2]=0x0a;如果不等于就执行下面的语句,这程序是个判断百位和十位是否到0的程序

网友:
首先你要确认Count_A是啥意思,是个常量还是变量
你这个程序掐头去尾好像瞎子摸象,鬼知道啥意思

网友:
if(Buffer_Counts[2]==0)
    {
      Buffer_Counts[2]=0x0a;
   if(Buffer_Counts[1]==0)
    {
      Buffer_Counts[1]==0x0a;
    }
字面的==,=。无非是判断与赋值。 COUNT A,这是个数码管计数的程式节选。程序中是用来得出,百,十,个 三位。
   也许是我没表达清楚。俺是想知道写这个判断语句的用意在哪里。为什么用0x0a?

网友:
这个要从你程序前后结构来说,仅这几句是看不出什么意思的,就好像中文的“好”,你说啥意思?解释太多了,一本书都讲不完

网友:
好好学学C语言的if表达式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猜就是在把一个数字拆成逐位逐位的数组。

首先不管这个程序什么问题,首先说一句
这种写法很低级错误。
非常不通用,非常弱智(我不是骂人,但是这个程序实在让我发指,几个月内,我至少见过5次)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遇到0要加上一个0A?

这个,我猜测是转化成对应的ASCII码值,因为0的ASCII码值可能就是0A。

还有,程序里有一种结构叫循环,不用很浪费把一句代码能写完的东西分几次写,是一件非常不可原谅的事情。

据我个人以为,数组 是程序语言里一个非常好用的玩意,它实现了 下标  和 数值 的联动。(这是个人说法)。

由此你可以把一组很难找到线性等简单函数关系的数值按照顺序排列,由此,加上循环,可以实现很多让你惊喜的程序功能......

再说下去,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说你的程序写得很恶劣了,留给你一个功课:

如果我有一个数字,我不知道它是几百,或者几千,甚至上万,但是我要求你写出一个子函数,要求输入一个数组,输入一个数字。

我要你把这个数字拆成个十百千万.....然后经由这个数组(按地址传递)返回给调用它的函数体。

-----------------------------------

这个东西你写出来了,你就不至于再写出

这样让人愤怒的程序了。

网友:
if(Buffer_Counts[1]==0)
    {
      Buffer_Counts[1]==0x0a;
    }
    }

关于这句话,我就不说了。
WANGHONGYANG已经说了,,== 和 = 是两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告诉我这个程序具体用于何处,实现的目的是什么
另外,我比较懒,也比较忙,懒得去查ASCII码,麻烦你告诉我,ASCII码里的0A是哪个符号。

有这些,我想,这里90%的人都能告诉你怎么回事

网友:
因为0的ASCII码值可能就是0A

真的吗???

网友:
看了楼上几个的回答,我不做声,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不是,好像0X31?
我记性不太好,但是我想LZ看完ASCII码后会知道我在说什么......

网友:
0X30

网友:
1的ASCII码是0X31

网友:
哎,jxb01033016 你就别深究了。这个家伙驴得很,经常不看手册就往前冲。

网友:
多谢辛版主的详细点评。运用指针数组来解决问题,这个我很少使用。都是用些基础的表达式一类的。以后会尝试着用指针来解决问题。这个程序是书上的例程。菜鸟模仿的多一些。
0X0a这个我已经明白了。是回车字符。回车字符 0d,0a.
0d用不着写了。
多谢各位版主热情回复。
以后还会有弱智问题叨扰。大概这就是菜鸟的通病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欢迎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