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中的一些煎蛋问题,请指点~

楼主:
在做电源的时候限流保护怎么做,还有就是用什么方法实现电压调节比较好

网友:
电源接触不多帮顶

网友:
电流检测一般是在回路中串电阻实现,在地和实际输出直接传一个电阻。当然,这个电阻不能大了,因为这个电阻得加到电源的内阻里面去,大了影响电源效率。还有就是电阻的功率。一定要使用大功率的,具体的功率是多少自己根据要求算去。这个电阻太小了会导致压降过小,这就看反馈电路到底需要多大电压了,根据这些要求取合适的电阻。一般都是毫欧级或几欧大小!至于调电压的方法,最简单的就是调PWM的占空比了!

网友:
电流检测还可以用互感器的,,,,貌似在论坛看过相关的帖子

网友:
适当的方法要看电源的输出电流范围、交流还是直流,互感器用于交流回路,直流则使用采样电阻,简单的过流保护还可以用自恢复保险等手段。类似的,调节电压的方法很多,仍然要看实际要求和参数范围。

网友:
问题很不具体

网友:
调节电压可以用PWM

网友:
分软保护和硬保护,硬保护又分可恢复保护和不可恢复保护。起作用的顺序是软保护,可恢复硬保护,不可恢复硬保护,实现方式非别是电流检测比较电路,PTC温度保险丝,一次性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