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

楼主:
我使用DSP2812的串口发送数据,使用串口调试工具查看发送的数据,但是接收到的数据如果是固定发送的数据则是正确的,我稍微修改了下,希望发送的数据每次都加1 ,这个时候数据就不正常了,这是为什么?例如,自变量固定为发送01,则收到正确的01,如果自变量加1的话,数据就按16进制显示就不正常了。

网友:
01和1不是一回事,看你上位机采用什么方式接受的?二进制还是ASCII???

网友:
上位机是十六进制显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十六进制显示,不是ASCII码

网友:
查看你的累加表达式,注意进制要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累加器表达式就是普通的X++,这种,我定义X为无符号整型,接收是16进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