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家LM3S的三角形按钮怎么做~?

楼主:
如题,想问下大家LM3S的三角形按钮怎么做~?

网友:
哪个啊,能否来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想做个三角形的按钮(图1那样),现在用gimp和pnmtoc,试着做了下·image button,但是三角周围透明的部分被补上颜色,成了长方形里面有个三角形(图2那样),我想问下怎么能做出一个没有背景的三角形。不想用按钮背景和主背景一样的办法。呵呵,刚接触这方面,确切说是刚接触软件,很多不懂,希望你能帮下忙,谢谢了哈~

网友:
对 TI 的 GrLib  还不了解,一样很多不懂,常见 Push Buttons 有:

网友:
如果你就想去图画的背景

可以用图形处理软件如:图画或PHOTOSHOP

你做的是薄膜按键的那个薄膜吧,还是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会做你发的那3个,想做个三角形的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来做的按钮的背景就是透明的,然后用gimp把图片转换成pnm格式,再用pnmtoc转换成c。然后加到RectangularButton上,但是gimp转换pnm那一步就会自动把透明背景转换成白色的,否则不能转换成pnm,有什么办法吗?4楼发的那个5和6按钮的4个角也是透明的,我想三角形的也可以吧。哈哈,给讲下实现,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