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2833/MC3363如何编程

楼主:
这是朋友的一个毕业设计题目。
别的部分没什么特别。但是,这个课题使用了MC2822/MC3363这一对摩托罗拉的音频收发芯片来实现无线收发。

我的毕业设计用的是nRF24L01,所以我很习惯性用这个去套它的思路。

可是我在网上查了查,似乎没有找到关于它的编程方法和控制方式之类的信息。
更多的是一些火腿,或者做无线收音机广播一类的网友,他们的制作里似乎只有硬件制作,不涉及编程。

也许只是我还没找到,不过,由于时间比较赶,希望用过这个或者懂这个的朋友给指教指教——
如果你知道看哪方面的资料,或者说,指一条路怎么走的话,请告诉我,感激不尽。
我想知道的主要是单片机如何和它通信,设置它,借由它收发数据。
先谢过了。

网友:
好像通讯无线传输的算法挺难搞的,加油

网友:
补充1

刚才在网上再搜了一下,直接搜MC2833,看到一些实例。
从其中的说明和电路图来看,我如下猜测:
这款芯片,只要外部线路接好,基本不需要什么类似于数字无线收发芯片一般设置内部寄存器(内部根本没有寄存器),也没有数据缓冲区,而是直接通过一个串行数据口接收数据,然后,我猜测它的8脚,也就是TRI-BASE(从内部方框图和名字来看,这个脚应该是内部一个开关管的触发极,也就是B极。)

这样我也理解了为什么朋友的指导老师只给她一个串口收发程序,就说,这就是无线收发的多机通信程序。

以上猜测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没有硬件不方便调试,而且时间不多,希望知道的朋友来看看,帮我看一下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
又找了找MC3363的资料,想找一些实例,用单片机控制的。
不过似乎更少。
找到一个PDF。倒是这样的,只是说的很简单。
其中有一句话说,这就相当与无线的串口收发。
于是我想,是不是对应于MC2833那样,接收端那边也只是接收,再经某个端口串行送出接收到的信息?

网友:
2833和3363是纯模拟的,谈不上什么编程,该两颗芯片设计用来传输语音信号,传数字信号也行,3363有内置整形比较器,自己编程输出FSK信号接到2833的调制端,3363的比较器输出直接接解调输入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网友:
这两颗芯片已经停产很久了,有十几年了,估计现在很难买到新片,虽然说都是设计的相当不错的芯片,但现在是数字时代,做新设计的话,最好还是基于目前的主流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想用这款,但朋友的毕业设计题目定死了。
这东西,太麻烦了,连通信协议都要自己编程。

网友:
这东西其实很好用,协议即使是用现在的数字信道一样要自己写,只是省了调制解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