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项目,有兴趣的朋友进来看看!

楼主:
我手上有一个项目:希望能找到朋友合作,酬劳1K--2K。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跟我联系515105256!

总体要求:

由一个上位机    2个下位机组成      上位机和下位机之间通过RS485传输(单工、半双工、全双工都可)         每个下位机分别挂载2个温湿度传感器

要求:

a、至少要有一个上位机、一个下位机(最好2个下位机),下位机必须要有2个传感器

b、下位机将传感器检测到的数据通过RS485传给上位机

c、上位机对下位机传来的数据进行LCD12864显示

d、能通过上位机对温湿度参数进行设置

e、上位机能对温湿度异常的地方进行控制(用LED灯闪烁代替)

说明:

1、至少要实现abc点。至于传输方式,单工、半双工、全双工都可以。

2、若是半双工或 全双工,则要求上位机能对温湿度参数进行设置,上位机将参数通过RS485传输给下位机,下位机对温湿度异常的地方进行控制(用LED灯闪烁代替)。

3、控制芯片指定用HT46F49E,这个IC没有串口(UART),需用软件模拟串口。

芯片要求:

上位机、下位机都采用HT46F49E          其他芯片随便

网友:
呵呵,没用过盛群的片子。

我们也想做个温湿度控制的项目,不过要用无线控制,

网友:
上位机、下位机都采用HT46F49E

????

网友A:
楼主,跟你说,HT的MCU偶玩的熟,

RS232,RS485也玩的熟,技术,NO PROBLEM.

但是,你那点钱,,,也好意思开口???

起步价一万,偶可以考虑下.但不一定有时间给你弄,看我的心情了

网友:
温度控制不是很好做的,一般都有算法,一般有PID,模糊控制等才可以,,,

网友:
有兴趣,不是太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牛!!
不过也是,给的钱太少了,起码的5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跟你说,HT的MCU偶玩的熟, RS232,RS485也玩的熟,技术,NO PROBLEM. 但是,你那点钱,,,也好意思开口??? 起步价一万,偶可以考虑下.但不一定有时间给你弄,看我的 ...

晕,真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着很黑。相当黑。。。
   PID温控算法,我应该能搞定。RS232,485也用得OK。但HT的片子,还真没接触过。

网友:
说老实话,1k~2k我也不做。

网友:
怎么不用STC11系列的单片,有UART串口和AD转换,这样不是好做多了

网友:
做技术的都成大白菜了吗?

网友:
1K~2K的话可以让那些才出校门的做做,就当练手,不过才出校门的未必能做~~~

网友:
这个项目可以接手

但是 说实在的 太廉价了 时间废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