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声测试仪

楼主:
有人做过噪声测试仪的么?我想问问电压转换成分贝的算法怎么做~

网友:
额。。不清楚。。。同样期待解答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57a674ed102de2bd96058891.html百度文库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
给你转发一个计算的示例,你看看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传声器 50mv/Pa 声源是40dB 前置放大器的增益 是 -0.3dB ————————————以上是已知条件,下面是通过公式计算的———————— 40分贝的声压级对应的声压是:0.002Pa(依据的公式 20lg{ X / [2*10^(-5) ] } = 40dB ,X表示40分贝的声音代表的声压) 前置放大器的增益 是 0.966 倍(依据的公式 20lgX = -0.3dB ,X表示放大倍数) 那么传声器的输出电压应该是:50mv/Pa * 0.002Pa = 0.1mV 那么前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应该是:0.1mV*0.966 = 0.0966mV

网友:
MIC输出电压转成分贝数要用基准做测试,因为MIC的灵敏度、放大器的增益是事先不知道的,在安静的环境下,用声压计测试音源,然后将自己的系统以声压计为准进行标定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依据的公式 20lg{ X / [2*10^(-5) ] ”中的2*10^(-5)是个定值,是不是无论多少分贝都用这个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