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关于小车模块的问题

楼主:
大家在小车上用的各种模块,比如寻迹模块,电机驱动模块等一些的模块是自己买芯片来制作的,还是买成品的呢?

网友:
我想的是,自己做肯定是稳定性不如直接买来的好,不过也有人说是自己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增加动手能力

网友:
为什么要买成品呢,自己做啊,这种小车硬件的东西不是很难做的,电路也好理解!买成品还不如什么都不做!

网友:
嗯,就是认为基于成品制作的比较好,稳定性可能比较好才有这种想法的,自己制作的确会增加动手能力和理解一些硬件的原理,我打算自己做,就是一些元器件买的时候会比较乱,不能一时买全,因为不能确定以后需要什么的。还有的元器件要分几个淘宝卖家买,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没?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次我们组做了个智能循迹避障小车,我们先是确定要做哪些模块,然后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确定要买什么,然后就网购就好啦,一般两个店那样子的 就买好了,实在没有的就在同学买时顺带咯!

网友:
想学本事,还是自己做吧,会了就不难,从不会到会的过程只能通过自己动手来实现。

网友:
嗯,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