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L分频

楼主:
这是周立功的LM3S系列系统控制(SysCtl).pdf中的“在所有型号中,不论PLL输出是200MHz还是400MHz,只要分频数相同,则对PLL的分频结果都是一样的,统一按照200MHz进行计算。。例如,LM3S615芯片的PLL是200MHz输出,LM3S1138芯片的PLL是400MHz输出,但执行以下函数调用后,最终的系统时钟都是20MHz: SysCtlClockSet(SYSCTL_USE_PLL|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6MHZ | SYSCTL_SYSDIV_10);” 怎么理解啊,200除以10等于20,400除以10也等于20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LZ想要弄透彻呀。
    其实,可以把ZLG手册里的SYSCTL这部分的手册找到,看一下系统时钟的结构图就清楚了,虽然LM3S1138的PLL是400M的输出,但是用的时候统一按200M用的,不就不能按400M来用,如果LZ想检测一下的话,可以获取分频后的系统时钟送到UART口,送上位机观察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400M后2分频

网友:
上面的是1138的时钟控制模块
下面的是811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送到上位机才能看到频率?那具体的操作有没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