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encv移植到dsp的问题(即emcv),有作过的类似课题请进,急,谢谢。

楼主:
我现在在做人脸识别软件移植到dm6446的课题,发现emcv实在问题太多,请懂的加我qq337282382,有偿教学(如果能解决问题的话);

网友:
opencv人脸识别我有弄过,不知你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ccs开发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ccs开发的吗,我是直接在linux下操作的。

网友:
我是直接用的linux的,我开发很少用windows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是按照这种思路移植程序,你看看对不对。
在当前工作文件夹下,将程序和emcv库放一起,当然程序中有include emcv的库文件,
然后gmake下,有错就该相应的*.h文件,直至编译通过。之后就dsp server的gmake,一步步下去。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我现在有疑问,使用不同程序引用不同函数错误地方不同,也就是说只要使用一些没问题的函数就能减少该库的工作量是吗,象问下你移植用的是什么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