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你们珍爱生命,远离protues

楼主:
       今天,用protues搭了一个电路,写了一个相应的程序,调试运行了一下,竟然无效,

于是乎,我就把原本庞大的电路删减一部分剩下基本的显示数码管,可是竟然还是不

对,那么,我首先怀疑是不是我的程序有问题。于是,我拿出我的开发板,将程序烧

进去,运行看看,结果完全符合我的要求。

       郁闷的事情从此开始了,我又一次将程序搞进仿真里,令人失望的是,protues竟然不

给面子,还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根本不无所动,没有反应。

然后,我求助于,百度一下。

       结果看到了一篇名为《菜鸟,请你们珍爱生命,远离protues》的文章,大致看了一下,

感触颇深。

       学习单片机之初,我是通过一块价值百元的单片机开发学习板开始的,从纯粹的烧程序,

到抄程序,再到有目的地写程序,再到独自按照芯片手册设计底层驱动程序,这些事情没有

一件事建立在protues上的,所以没有protues也是可以的。

      好的,现在大家一块拜读一下,这位酷哥的酷论吧:

““““““““““““““““““““““““““““““““““““““““

 Proteus可能是本版面最受争议的软件之一,我骂他,同时也因为骂他而受别人骂,所以今天

我就来告诉新同学们为什么Proteus是菜鸟杀手(老鸟请自觉跳过本帖,你们用不用Proteus都

是那么回事)。

严重声明:本人与地球上任何销售软/硬件仿真器的公司、组织、利益团体或个人没有任何利益

瓜葛。本文观点仅代表个人见解,不承担围观者因本帖而导致的任何技术错误、软硬件损失、经

济损失、精神损失;因新同学围观本文导致的仿真软/硬件设计、制造和利润下滑情况与本人无关!

      为什么老鸟用Proteus与我无关,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硬件,而菜鸟不知道。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先跑题到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上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两个长相完全一样的鸡蛋。

      OK,现在我要告诉你,世界上同样没有两个长相完全一样的硬件系统。不信么?你找一张光盘,

把它复制一张,然后用计算机程序来校验,程序会告诉你,他们完全一致(说俗一点就是他们上面0

和1的排列顺序是一样的)。那么现在请你找两只电阻,两只标称阻值都是10k的电阻,请你量一下他

们的阻值相同么?什么?你说相同?那是因为你的3位半万用表不够精确,你用10位半的量一下呢,但

是在电路图上,他们都是10k,或者至多再标个±5%之类,Why?这就是硬件——世界上没有两个完

全一样的硬件

      可以说,当一个软件被编写完成之后,他的一切行为就是确定的了(具有事件驱动架构的程序

除外,本括号仅为避免被其他老鸟痛批,新同学请无条件跳过),烧录进10000个单片机去,都是同一

个软件。但是当一个单片机产品被设计出来后,生产线上所加工出的每一个产品,都有着不同的特性。

比如三端稳压器7805,不是每一个的输出电压都在5.000000000V上的,有5.01的,有5.03的,如果你

的单片机系统有设计缺陷,对5.01V的可以工作,对5.03V的就要出错,这就是硬件的特点——离散性

      硬件设计中很大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在“容差”,就是说我们明知道构成系统的每一个元器件都有误差,

却能够通过概率统计、理论计算,让系统工作起来,这是一项很繁杂的工作,有很多老鸟在设计中会用

“经验”二字来代替计算,这通常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放生产实践上看,出个万分之一的废品率也就不得

了了,但是对正在学习工程思想的菜鸟就是毁灭性的。

      如果你不服上面的话,请自己看21IC的帖子,有多少菜鸟在把Proteus设计移植到现实中发生了困难!

我甚至还见过LED数码管不加限流电阻就在Proteus里点的。

      如果你还是坚定不移的认为Proteus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话,我再给你说一个:

      单片机从休眠状态唤醒,对晶体和匹配电容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激励不足,将导致无法唤醒,设计

上除了要选择激励功率合适的晶体和仔细匹配晶体所需的匹配电容,还要在高、低电源电压,高、低环境

温度的组合中做休眠唤醒实验以确认激励合适。
请问哪一个仿真软件可以完成上述工作?元器件这么多自然属性(精度、温漂、离散、老化、寄生参数)

请问哪个仿真软件可以对每个元件建立精确的数学模型?

      最后,再说下Proteus是拿来干什么的。应该说这个软件是给老鸟偷懒用的,比如调个串口通讯,写个

I2C时序啥的还成,因为老鸟要的只是功能验证,硬件容差的原理他们已经在N年前就知道了。不过这个软

件的作者也不厚道,起码应该在启动界面里做个“**”的标志吧!

      末了,诊断自己是否菜鸟的方法是:问实际电路能运行,Proteus里不能仿真之类问题的是老鸟,反之,

是菜鸟。

      菜鸟请远离Proteus,老老实实去拿烙铁吧!

网友A:
仿真软件绝对不能替代搭建实际电路,这不仅仅是仿真软件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搭建实际电路能够学到的东西要多的多,而且是从仿真软件中不可能得到的,单纯依靠仿真软件培养出的是不求甚解和惰性,而有一句话叫“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上学时依赖仿真软件到工作时必然会为此付出代价,而且是真金白银的代价。
做学生时辛苦点,工作以后自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一切在于自己的态度和做法。

网友:
刚是被这个标题吸引进来的,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可当我把这篇文章看完时,发现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呵呵 也不能说远离 有时候还是有用的 虽然很少用

网友:
在学习时进行原理分析时有用,但不能替代实际动手。

网友:
原来我一直没用这种仿真软件的原则还是对的,确实如果真正想到东西,真真切切的实践还是利大于弊的,此贴我细细研读了,说的很好很在理,顶顶,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unyang老师说的对 没有绝对的好坏 存在就是一种肯定 学生觉得有时候用用稍微分析下还是比较好的 我看到有很多高手还是会用仿真软件来搭电路的  虽然很多人对仿真不屑一顾 但不可否认 仿真的大方向没错 对原理比较了解的人 也方便搭电路讲给新人听

网友:
俺当年也是玩proteus长大的  要了解proteus的习性 不能说他不工作就说不好 他的确存在很多问题 这不置可否 比如中断 等等等  不过玩仿真也要像楼主说的那样 要结合电烙铁玩 仿真是一种验证或者是一种温习或者是一种尝试或者是一种补充  并不能取代实际

网友:
嗯,确实遇到过实际能运行,仿真死活没反应的问题,从那就不用了…不过自认还是菜鸟,接触得越多越觉得自己菜啊…

网友:
要想学习必须动实物地,否则学不到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绝对不能替代搭建实际电路,这不仅仅是仿真软件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搭建实际电路能够学到的东西要多的多,而且是从仿真软件中不可能得到的,单纯依靠仿真软件培养出的是不求甚解和惰性,而有一句话叫“出来 ...

极度赞同chunyang老师的看法,出来混肯定要还的,现在搭个真实电路,将来能够搭成电路的可能性就会提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zheshi 这是真的 仿真是只表示可能性

网友:
这是自己不会使用的问题。

仿真软件还是很重要的,有那么多钱去做实际实验?如果你设计出pcb去打样,由于原理有错说不定几百就浪费了。如果是做机械的很多都要用有限元分析软件来分析。

容差,仿真软件中也可以设置,
如果你不了解仿真的性能和原理当然不能用好仿真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是是个复杂模拟电路或是射频电路,不停的去打样?去试错?
时间和金钱上都浪费不起的。

明显是楼主不会用。不了解仿真软件的原理和使用。

特别是ic设计,不用仿真软件不知道要多浪费几十上百万。

网友:
1.在仿真软件中是可以设置容差的,如multisim,
ADS可以分析容差造成的产品差异。

2.led不加限流电阻确实可以点亮,

3“
请问哪个仿真软件可以对每个元件建立精确的数学模型?”

这个有的,很多简单元件都有精确的数学模型,你去研究下仿真软件的算法和模型。叫做微模型

但是很多元件有专利结构所以厂商只给宏模型。
还有微模型宏模型结合的模型

(精度、温漂、离散、老化、寄生参数)
精度仿真软件中有设置,温漂也有

离散,ads 的可靠性仿真中有

老化应该要结合人工测试和仿真软件的可靠性分析得到。

寄生参数在高频元件中有

网友:
”单片机从休眠状态唤醒,对晶体和匹配电容的要求是很高的“
有多高?

呵呵,我没见过那电容用NPO电容的,普通贴片电容容量变化很大的,
也没见过那部分设计过微带线阻抗匹配的。

用仿真软件不是不需要知识和经验的。

网友:
大多有时候是仿真正常,转到实物上却出现意外和偏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总结经验,了解仿真的局限性才能更好的用好仿真。

重要的是人,仿真不是万能的。

网友: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依赖仿真软件只会培养惰性,个别例外不能代表多数情况,现在不少高校居然准许学生使用仿真软件完成毕业设计,俺老汉只能摇头叹息,这样“培养”出来的新人,至少被我录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网友:
呵呵,同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