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维修经验六例

楼主:
案例一:一部本田轿车,驾驶员反映在山路行驶时,下完二十多公里的长坡后,制动踏板发硬,踩不下去,刹车失灵,而在平路上或下坡不长时,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在一大型修理厂先后换了高标号制动液,全车刹车片,刹车软管,制动总泵,真空助力泵,但都没有效果。我接手此车后,也分析了很久,由于此车不带ABS,所以唯一能引起制动踏板发硬的只有真空助力系统了。虽说已换过真空助力泵,但真空源并没有检查过。于是检查了助力泵到进气管的真空管路,没有发现破损,单向阀也开启正常,一时也找不到原因,无从下手,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忽然想到,下长坡,肯定是不加油门,节气门关闭,按道理真空度应该很高,但为什么却会变成没有真空助力呢?会不会是排气管有阻塞,但又不很严重,对发动机动力影响不大,只在某些情况下,比如下长坡时才反映出来。于是拆下后节*****,发现里面有很多积炭,更换一新的*****后,再去试车,故障彻底排除。

  案例二:一部97款四缸电喷213,故障现象为怠速及中速运转正常,当发动机转速大于3000r/min时,则发动机剧烈抖动,没有高速,进气管也不回火,提取发动机故障码,无故障码输出,量油压3.2kg/cm2正常,清洗节气门,喷油嘴也无好转,怀疑是进气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不正确,引起无高速,更换后故障排除。

  案例三:一部97款四缸电喷213,发动机大修后,加油会发抖,怠速不稳,排气管有一股生油味,好像有一个缸不工作。断缸检查发现第一缸没有反应,于是检查分缸线跳火正常,火花塞正常,喷油嘴也有喷油,但就是不工作。拆下缸盖,经过测试,证明两个气门密封性能良好,仔细检查发现一缸的活塞上面是白色的很干净,其余三个缸的活塞顶上是黑色的,有工作过的痕迹,一缸的进气门顶上有点黑色的痕迹,而排气门却是白色的。分析后认为一缸的排气门在发动机工作时,关闭不严,导致一缸不工作。询问主修人员,得知换过偏心轴,于是拆下偏心轴,发现一缸排气凸轮比别的凸轮要高出很多,由于此车是用液压挺杆,气门间隙不可调整,偏心轮过高,使排气门在工作中一直处于开启状态,才引起此故障,更换一正厂偏心轴后,故障排除。

  案例四:一部捷达王事故车,事故修复后,发现ABS灯常亮不熄,顶起车身检查四个轮速传感器,电阻正常,ABS保险丝也完好,取下ABS电脑插头,发现里面存了很多水,可能是喷漆前水磨时进的水,用电吹风把水吹干,再起动,ABS灯还是常亮,于是准备开车去借电脑诊断仪,车子开了一公里后,踩了几脚刹车ABS灯突然灭了,踩刹车时ABS也有作用了,估计是水吹干后,车子行走时ABS电脑接收到了转速信号,重新设定,所以系统就正常了。

  案例五:一部长安之星,驾驶员反映这部车的ABS太灵,就是以每小时5-6公里的速度行驶时,轻踩刹车,踏板也会剧烈的上下跳动不停,而故障发生前,轻踩刹车时,踏板是很柔和的。上路试车,发现即使是刚起步就踩刹车,踏板跳动也很厉害。经过分析后认为,虽然ABS故障灯指示正常,但可能有个别轮速传感器输入到电脑的信号不准确,使电脑产生误动作。顶起车身测量四个轮速传感器的电阻都正常,但两个前轮的传感器磁头上沾满了铁粉,于是拆下传感器清理磁头上的铁粉,与信号齿轮上的脏物,装上后再试车,故障排除。

  案例六:一部老款丰田佳美5S发动机(改舵车),在正常行驶中突然加不起油,停车把油门踩到底,最高转速只有1500r/min,同时发现无怠速,而且很难发动。首先检查,油压、跳火都正常;断缸测试,每个缸都有反应。检查发动机故障灯正常熄灭,短接TE1与E1端子,无故障代码输出。检查进气管到进气压力传感器的真空软管无堵塞,拔掉节气门位置传感器与进气压力传感器的接头,发动机故障现象没有改变,根据故障发生的时间与现象来看,应该是时规皮带跳齿的可能性比较大,把分电器点火角提前。于是打开时规盖,发现时规齿轮上有几个齿填满了碎屑,所以引起了时规皮带跳齿,清理齿轮,更换皮带后,故障排除。

网友:
五字真言

网友:
无所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