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P在仿真运行时和FLASH运行是如何自动转换的??

楼主:
在硬件无任何改动 的情况下,每次插上仿真器时,CCS联机,DSP自动进入仿真模式,烧写程序完成后,又会自动进入预先设定的FLASH模式,请问这两者是如何转换的啊??是插上仿真器联机就自动进入仿真模式??想知道这个内部的流程??

网友:
由片内引导程序的编制决定。

网友:
没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设置程序啊?

可以说具体些吗?

网友:
哥们

这个问题,你今天如果还在困惑的话,我可以帮你说个一下
JTAG上面有个引脚TRST
这个引脚默认情况下是低电平也就是DSP正常运行模式,也是你上面说的FLASH运行模式。这个引脚存在内部的下拉
当你插上仿真器的时候,仿真器会输出一个高电平到这个引脚上去了。
所以,一上仿真器,DSP就进入仿真模式了。
具体仿真模式和操作的模式的流程,我已经在本坛有个帖子详细的说了一下
你可以去查询一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过程是由内部Bootloader决定的。
Bootloader可以决定是否由jtag/Flash/Ram/OPT/COM口进行引导。
另外Flash/Ram/OPT/COM口可以通过外部的引脚设置,系统在刚启动后,会进入Bootloader进行判断引脚设置或者jtag状态,进而决定boot模式。
更详细的资料可以参见C2000 的Boot文档

网友:
这个是精典,终于明白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