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简易开发板,Keil如何连接仿真

楼主:
如题,开发板上M-link需要什么驱动For Keil?

网友:
是需要安装驱动的,应该是CooLINK 的驱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说明,支不支持MDK,如果支持,需要安装驱动并修改MDK安装目录下的一个文件,不过好像不知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