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出租车计价器

楼主:
先看一下要求:
出租车计价器设计
基本要求:
(1)能显示里程,单位为公里,最后一位为小数位。
(2)能显示金额数,单位为元,最后一位为小数位。
(3)可设定单程价格和往返价格,单程价格为2元/公里,往返价格为1.5元/公里。
(4)车速<5公里/小时的时间累积为总等待时间,每5分钟等待时间相当于里程数增加1公里。
(5)起步公里数为3公里,价格为5元,若实际距离大于3公里,按规则3计算价格。
(6)按暂停键,计价器可暂停计价,按查询键,可显示总等待时间。
发挥部分:空车指示、语音提示、信息存储等

其实应该不难,主要是本人初次做这样的小项目,元器件选择不好,各位给个思路吧,谢谢了。

还有,霍尔传感器用什么型号合适啊,在protues里霍尔传感器怎么找到?

网友:
任何数字输出量的霍尔传感器都可以用,基本结构是:霍尔传感器采集里程数,然后经缓冲后送MCU,MCU用程序对其进行计数并将计数结果换算成里程数和价格送显,同时用MCU实现人机界面。

网友:
protues里面好像木有霍尔传感器,但可以用哪个脉冲信号代替,具体叫什么忘了,显示用数码管就行了,出租车里用的计价器都是数码管。开始/终止计价就是一个按键,往返标志也可以用一个按键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