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稳定,AD采集结果向一个方向漂移

楼主:
我用AD8551跨导方式放大光电二极管输出电流(I-V),用万用表检测AD8551输出端结果非常稳定,但是用MAX1304做AD采集,结果却一直向小的方向漂移,大约一个小时漂移10mv(8551输出3v左右时)。现在AD8551输出直接接了AD的输入端。原来曾试过加RC滤波,后加一个射随,没有改观。请问各位DX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小弟在这个问题上话费了很长时间了始终找不到解决办法,烦请各位大侠帮助解决!

网友:
AD参考电压

看看参考电压是否发生改变;
在采样前加一个大的接地电阻。

网友:
路上说的不错,应该首先检查AD的参考基准是否稳定,其次运放的电源和周边器件也要稳定,另外要注意的是,万用表的测试结果未必准确,10mV的漂移率普通万用表很难取得足够精确的测量结果。

网友:
AD采用的是内部基准

我按照楼上说的办法

在AD的输入端接个10M的电阻到地,仍然是漂移

网友:
用10位表测,
你要分几步检测,一个是运放输出,一个是滤波电路,一个是AD,不过一般都是滤波电路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滤波设计问题导致漂移,实际上只是滤波电路没有稳定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x1304的4脚和7脚,就是模拟采样通道0和通道2,是通的么?为什么我们新买的芯片这两个脚就是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