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猫快过来 如何产生负电源

楼主:
小弟最近需要做个电源 : 要将+28输入转换为+-12v输出, 且+-12v要 能提供300mA左右的输出电流,且由于板子面积较小,放不下DC-DC模块,猫猫能不能给点电路,或者推荐一些芯片(芯片体积最好要小哦,最好芯片也少一些)。 猫猫我看了你以前的负电源的一些回帖,你帖子中提到的负电源输出电流都比较小。

网友:
用稳压管应该可以吧, 7812   7912 不过它们的输出电流都 大于0.3A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 ,7912要求负电压输入的。。汗!

网友:
负电源不是相对的吗?

网友:
恩,对啊,但是在一个系统中,参考地只能有一个啊

网友:
 假如±电流相差不多,且允许28V电源和应用电路不共地的话,或许可考虑用7812、7912类线性稳压块做“假”的±12V,即把28V电源看作是±24V的,生造出一个应用电路地来。

网友:
如果是变压器的输出,可以用半波整流的办法取得正负电源,然后用78和79系列取得需要的电压即可。不过要说的是,DCDC的体积未必就大,手机里的多输出电源就很小很紧凑,关键在于元器件的封装和电路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师 我以前看书 怎么好像说是负电源是相对的 看参考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最近需要做个电源 : 要将+28输入转换为+-12v输出, 且+-12v要 能提供300mA左右的输出电流,且由于板子面积较小,放不下DC-DC模块,猫猫能不能给点电路,或者推荐一些芯片(芯片体积最好要小哦,最好芯片也少一些 ...

网上搜索出来的,仅供参考:
单电源供电回路中获得正负电源的特殊方图1所示极性变换电路的核心器件为普通的非门。由于输入端与输出端被短接在一起,故非门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相等(Vi=VO);这样,非门被强制工作在转移特性曲线的中心点处,因此输出电压被限定为门电路的阈值电平,其大小等于电源电压的一半,如果我们将非门的输出端作为直流接地端,就可以把电源电压 VCC转换为±VCC/2的双电源电压;此时的非门起到了一个存储电流的稳压器的作用,电路的输出阻抗较低、因而输出电压也比较稳定。
  图中的非门可以选用74HC00或CD4069等普通门电路,考虑到CMOS非门驱动负载的能力有限,因此最好将几个非门并联使用以提高其有效输出电流,图中的电容C1、C2起退耦作用,容量可适当地取大一些。

图2所示电路中的运放同相输入端接有对称的串联电阻分压器,而运放本身接为电压跟随器的形式;根据运放线性工作的特点不难看出:运放输出端与分压点间的电位严格相等。由于运放的输出端作接地处理,因此运放的供电电源VCC就被相应地分隔成了两组对称的正、负电源±VCC/2。

当运放的输出电流无法满足实际需求时,不能象门电路那样简单地并联使用;这时可以将通用型小功率运放换为输出电流较大的功放类运放器件,例如常见的TDA2030A。与图1类似,C1、C2同为退耦电容、加载运放同相输出端的电容C3起到了抑制干扰及滤波的作用对于大多数的OTL功放类器件而言,其内部一般都设置了对称的偏置电路结构,这就使其输出端的直流电位近似为电源电压的一半;根据上述原理,我们完全可以利用集成功放将单电源转换成为大小相等的双极性正、负电源,具体电路如图3所示。

事实上,由于内容参数的离散性以及自举电路结构的影响,集成功放输出端的电压并不是绝对的VCC/2,从而造成正、负输出电压不平衡的现象。对此我们需要将一只10-100kΩ的电位器串联在正负电源之间,并把LM386第③脚输入端接到电位器的中间抽头,而第②脚保持悬空。对电路进行上述改进后,通过调节功放的直流输入电平,就可以在芯片的输出端得到大小非常紧接的正负电压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28V电源看作是±24V的,生造出一个应用电路地来.."    网上给的电路方法都是通过电阻分压来把输入电源造出个"地"。 我想问一下: 如果这样的话 , 那么加入输入的+28v 电源有波动 ,那么电阻分压的输出也会有波动, 那么我们的输出+-12V参考地不就也有波动了吗

网友:
谢谢你的帮助。  同样的疑问 :“图2, 图3 的电路  假如输入的+28v 电源有波动 ,那么电阻分压的输出也会有波动, 那么我们的输出+-12V参考地不就也有波动了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找了好长时间 都没找到体积小的DC-DC模块,能给推荐一个吗,或者给我一个网址,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电源电压的中点重新造“地”,前提是允许电源和应用电路不共地,既如此,重造的“地”相对于电源地波动就无所谓,只要后面应用电路看到的被重新定义过的±电源稳定就行了。
 不过,用线性降压的办法虽电路简单,毕竟有局限性的,如需正负电流大致对称等,而且即便在很对称的情况下,从28V降到24V(±12V),至少要产生 (28V-24V)×0.3A=1.2W 的热量,这就使得电路体积不易做小。
 DC/DC方式要做得小,除控制器芯片找小型封装的外,很关键的一点是要尽量找振荡频率高的(最好MHz级),这样才可能使用小体积电感。若把“降压型”、“反转型”、“输入电压达28V”、“输出电流≧300mA”、“振荡频率高”、“内置FET”、“小型封装”等几个条件and起来,确实这个芯片有些难找。或许换个思路,先用DC/DC从28V降到12V,再在12V基础上做-12V,说不定路会宽广得多。

网友:
你说板载面积小?有多小,现在的DC-DC模块占用面积不比一个14脚的DIP芯片大,如果你连这个空间都没有的话,那我想你放置其它电路也没办法,使用DC-DC模块就是为了节约空间。

网友:
考虑成不不?

如果是我,我会先用一个LDO降到12V
然后用电荷泵实现,芯片ICL7660 ,外围电路很简单,看看附近

ICL7660

网友:
用浮地的办法取得正负电源是不合适的,要求负载完全对称,这在实际应用中几乎不可能,不如采用半波整流的办法,或者采用DCDC转换,小体积的方案可以去LT的官方网站选型。

网友:
用放大器做个减法电路呢 -12v ~~~~

网友:
楼上的想啥呢,你都没有-12V用放大器就出来了?好好看下放大器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分析,您的分析是对的。我应经做过了一些实验,正如您所说:当正负电源负载不对称时,提供浮地的功放,发热非常严重。    我现在想到的解决办法是,人为地加上一些负载,使得正负负载相等。  但感觉除了电阻好像有没有合适的器件做负载了(主要是体积偏大),请问有没什么器件合适作为负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版主,给支点招吧。。。